请教高手:关于IAR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请教高手:关于IAR调试的问题
请教高手:我用IAR调试ARM程序,但是有的程序可以下载到目标板上在线调试,有的程序只是编译通过(0error 0 warning)
,用simulator调试也不行,没有下载的"进度条"的过程,也不能按步调试。这是为什么呀??哪位高手熟悉这块,不吝赐教!!谢谢。
进度
simulator
warning
在线

网友A:
你是找的工程摸板??
你可以先实验下, 把不能正常下载调试的 .c文件 ,加到可以下载的工程文件,做下载调试看看,有啥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