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hive-based registry的疑问

楼主:
我的wince5.0和4.2,"Start DevMgr"=0都是一样,5.0的hive可以永久保存,4.2却不行,5.0和4.2的 PB doc都说要把"Start   DevMgr"=1才能永久保存,但我的5.0设为0也能永久保存,感觉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很严重,我邻居家的两条大狗经常档在路上不要我通过,每次只好绕道很远从另一头走。人家有钱,主人经常不在家,院子装有摄象头,我是租住的。
请问如果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让两条狗无声无息的消失?

网友:
狗1=狗2=0;

网友:
谢谢楼上的,那两条狗很团结的。

上面说的5.0的hive使用的是NK.nb0中的剩余空间,我再4.2上也想这么做,可是没有成功,哪位实现过?

我也尝试过写一个驱动,在启动第一次wince 时,象eboot那样把剩余的空间format成DOS32,可结果是 Device.exe  abort.有谁这样做过。

网友:
hive的问题基本解决,我把所有的驱动移值到5.0上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