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开发板+7寸LCD,触摸屏无法校正问题。

楼主:
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很多网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触摸屏按定不放时,笔下的区域有方框不停的跳动”。
原来在win ce下校正时,更出现需要不停校正的问题,后来通过下面的方法测出正常的TOUCH_MAX_X 、TOUCH_MIN_X 、TOUCH_MAX_Y和TOUCH_MIN_Y值后就表现为“在触摸屏按定不放时,笔下的区域有方框不停的跳动”。
我上网查资料后有网友说会是
#define ADCPRS  55        // 200Mhz
#define ADC_DELAY_TIME        5000        // vencent
的设定问题,但我不是很明白该怎么样去确定。

首先要说明一下,硬件部分没有问题,因为开发板配套光盘提供的nk.bin文件触摸屏部分很稳定,但使用其提供的BSP包定制就出现以上问题。

        #define TOUCH_MAX_X 953
        #define TOUCH_MIN_X 66
        #define TOUCH_MAX_Y 856
        #define TOUCH_MIN_Y 156

        #define TOUCH_X        800     //vencent
        #define TOUCH_Y        480
VOID Touch_CoordinateConversion(INT *px, INT *py)
{
INT TmpX, TmpY;
INT TmpX0, TmpY0;

TmpX0 = *px; TmpY0 = *py;

RETAILMSG(1, (TEXT("*px : %d\r\n"), TmpX0));
RETAILMSG(1, (TEXT("*py : %d\r\n"), TmpY0));

TmpX = (*px >= TOUCH_MAX_X) ? (TOUCH_MAX_X-1) : *px;
TmpY = (*py >= TOUCH_MAX_Y) ? (TOUCH_MAX_Y-1) : *py;

TmpX -= TOUCH_MIN_X;
    TmpY -= TOUCH_MIN_Y;

    TmpX = (TmpX) ? TmpX : 0;
    TmpY = (TmpY) ? TmpY : 0;

*px = ((TmpX * TOUCH_X) / (TOUCH_MAX_X-TOUCH_MIN_X))*4;
*py = ((TmpY * TOUCH_Y) / (TOUCH_MAX_Y-TOUCH_MIN_Y))*4;

return;
}

网友:
我遇到过...可以确定是驱动的问题..上面那个X和Y的大小是影响触摸的范围,改一下ADC的time可能全有效果,具体要试

网友:
这种现象跟驱动有点关系,但是更大的是由触摸屏的质量决定的。
AD采样有延迟设置,可以改改试试。

给个质量差的触摸屏,保证你怎么该驱动都没用,我们就碰到过,很吐血的。

网友:
引用楼主 cy757 的帖子:
开发板配套光盘提供的nk.bin文件触摸屏部分很稳定,但使用其提供的BSP包定制就出现以上问题。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光盘里提供的效果稳定的nk.bin文件没有附带BSP,跟厂家(友善之臂)要来另一个BSP重新编译系统内核烧录后也是一样的笔针跳动,问厂家效果稳定的nk.bin是否用了其他触摸参数设置有差别的BSP编译出来的,得到的回复就是用发给我的BSP做出来的,PB项目文件(**.pbxml)也是用光盘里带的,没有做任何增删。对他们的服务感到恼火....

网友:
哈哈,友善真的这么差吗?
我正想去友善做兼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