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怎么制作类似CHM的帮助程序?

楼主(2008-06-23):
EVC下怎么制作类似CHM的帮助程序?
不知道该如何实现,就是左边一个Tree,右边可以显示相应的内容。用分割窗口吗?
我用一个纯文本存放内容,怎么和View关联呢?怎么显示呢?
内容
如何

网友A:
CHM是通用的,不存在用EVC做的问题啊!
用纯文件+固定的格式,也可以实现LZ想要的。

网友B:
我用的是WINCE4.2,CHM文件放到CE下并不能运行啊。
我现在想自己做,采用“纯文件+固定”的格式,有个疑问还要请教:左边第一个分割窗口的视类应该为CTreeView吧,但左边创建了一个CTreeCtrl后,不是自动创建了一个跟CTreeCtrl关联的CTreeView了?两个CTreeView到底怎么处理呢?
另外我的固定格式是不是要自己制作Doc与View类的功能啊。新手,目前正在学习文档+视图,还没弄懂,汗啊。

网友C:
你到底是想在CE下支持chm文件的查看?
还是想做一个类似chm文件架构的软件?

网友D:
我当然想在CE下支持CHM文件的查看,可是没弄成,现在自己想做一个类似的。

网友E:
CE是要在ARM开发板下跑的,不是X86

网友F:
http://download.pchome.net/pda/wince/detail-30857-0.html
chm reader

网友G:
谢谢各位,我想 我还是自己做吧,因为最终要求是用自定义键盘,没有鼠标。
我用了这个CHM reader,应该无法将自定义键盘的按键转换为标准键盘的消息吧?

网友H:
想自定义键盘消息,那就用HOOK截获该软件窗口下的键盘消息,处理后再分发,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