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编译错误~~ 帮忙分析分析(最后一分了,不好意思)

楼主:
for dir in tools examples post post/cpu ; do make -C $dir _depend ; don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tool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tool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example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example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post'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post'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post/cpu'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post/cpu'
make -C tools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tools'
gcc -g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test/U-Boot/u-boot-1.1.6/include -idirafter /test/U-Boot/u-boot-1.1.6/include2 -idirafter /test/U-Boot/u-boot-1.1.6/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o envcrc.o envcrc.c
在包含自 envcrc.c:32 的文件中:
/test/U-Boot/u-boot-1.1.6/include/config.h:2:34: 错误:configs/bejoey2410x_.h: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make[1]: *** [envcrc.o] 错误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test/U-Boot/u-boot-1.1.6/tools'
make: *** [tools] 错误 2

网友:
for dir in tools examples post post/cpu ; do make -C $dir _depend ; don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tool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tool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example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example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post'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post'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post/cpu'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post/cpu'
make -C tools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tools'
gcc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2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o img2srec.o img2srec.c
gcc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2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o img2srec img2srec.o
strip img2srec
gcc -g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2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o mkimage.o mkimage.c
gcc -g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2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o crc32.o crc32.c
gcc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2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o mkimage mkimage.o crc32.ostrip mkimage
gcc -g -Wall -pedantic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2 -idirafter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o envcrc.o envcrc.c
In file included from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config.h:2,
                 from envcrc.c:32:
/home/uboot/u-boot-1.1.6/include/configs/ljd2410.h:29:1: error: unterminated #ifndef
make[1]: *** [envcrc.o] 错误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u-boot-1.1.6/tools'
make: *** [tools] 错误 2
[uboot@localhost u-boot-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