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的任务栏下如何将网卡图标增加上去?

楼主:
我的wince系统的网卡驱动已经增加上了,而且可以正常使用,但在wince系统的任务栏上却没有网卡的图标。

请问高手我该怎么办?

网友: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CONNMC

网友: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CONNMC

什么意思,请说具体点行吗?

还有,我在编译其他工程的时候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以前是用这个去掉图标的
我也奇怪一般都是在任务栏上有 这个图标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在D:\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TASKBAR中,LS所说的是驱动,如果驱动没了,当然不会有图标显示。

网友:
我的驱动已经加载到nk里了,而且运行正常。之前开发的其他项目都有的。唯独这次在这个bsp中增加网卡驱动,图标就没有。很奇怪的。

网友:
看看这里试试: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

/*++

Routine Name:

    AddNetUISystrayIcon

Routine Description:

    Add an icon to the systray to indicate that a ethernet device has been added.

Arguments:

    ptcDeviceName:        String representing the name of the device
    fWireless:                Device is wireless
    phWnd:                        Out parameter corresponding to the HWND

Return Value:

    HRESULT to indicate return status

--*/

网友:
楼上高手的意思是要自己编写代码,用于实现增加网卡图标到任务栏上了?

我没有做过,有没有参考代码。

谢谢!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

加上 "Network User Interface" 这个组件,在SHELL…\User Interface 下可以找到

前提是你确定你的网卡驱动已经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