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100分求[电脑控制12个led的跑马灯的电路图及程序!]

楼主:
电脑控制12个led的跑马灯的电路图及程序!
谢谢!

网友:
楼主,拿钱来吧,没钱拿命也行

网友:
楼主说得不详细吖
电脑是直接控制还是借助单片机控制?
控制跑马灯的什么?循环时间?

网友:
跑马灯自然是循环闪亮了,那个应该是单片机的吧,没听说用电脑控制,也许是在电脑上写界面吧.跑马灯很好做啊,随便找本单片机
的书看看.主要是看用什么芯片,针对的看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说的电脑直接控制是说把电脑里的总线引出来接到LED灯上,然后在电脑上编个跑马灯程序运行,我以前上微机原理这门课时,有个上机实验就是用这种方法做8个灯循环点亮

网友:
可以通过并口编程来实现

网友:
对不起大家了,我的要求没有写完,现在补充如下:

电脑上有个程序,可以发送1~12个数字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数字后点亮相应数字的led。
电脑上的程序已经有了(也有烧芯片的设备),但本人不懂单片机,我现在想大家帮我做一个电路图和单片机的程序,然后我再找电工做一个电路板,我自己把程序烧进去。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烧芯片的设备)

是烧哪个芯片的设备?
这个程序很简单,但涉及到硬件,估计也得花点时间,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帮忙
我不懂硬件电路,但帮你顶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我在网东拼西凑了一个程序,由于现在手头上没有设备,大家先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ORG   0000H
        LJMP   START
START:
        MOV TMOD,#20H
        MOV   TH1,#0FFH
        MOV   TL1,#0FFH             ;11.0592MHz晶振下,串口波特率为57600bps
        SETB   TR1
        MOV   SCON,#50H             ;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
        MOV   PCON,#80H
        MOV   A,#00H
RX_ACK:
        JBC RI,IF_RSV             ;单片机等待接收串口数据
        SJMP   RX_ACK
IF_RSV:
        MOV A,SBUF
        ;加-开始
        MOV B,0
        JZ  KEY0
        MOV B,1
        JZ  KEY1
        MOV B,2
        JZ  KEY2
        MOV B,3
        JZ  KEY3
        MOV B,4
        JZ  KEY4
        MOV B,5
        JZ  KEY5
        MOV B,6
        JZ  KEY6
        MOV B,7
        JZ  KEY7
        MOV B,8
        JZ  KEY8
        MOV B,9
        JZ  KEY9
        MOV B,10
        JZ  KEY10
        MOV B,11
        JZ  KEY11
        MOV B,12
        JZ  KEY12
        ;加-结束
        acall DELAY
        LJMP  RX_ACK;断续等待接收数据
KEY0:
        MOV P1,#01111111B;p1.0->键0
        ret
KEY1:
        MOV P1,#10111111B;p1.1->键1
        ret
KEY2:
        MOV P1,#11011111B;p1.2->键2
        ret
KEY3:
        MOV P1,#11101111B;p1.3->键3
        ret
KEY4:
        MOV P1,#11110111B;p1.4->键4
        ret
KEY5:
        MOV P1,#11111011B;p1.5->键5
        ret
KEY6:
        MOV P1,#11111101B;p1.6->键6
        ret
KEY7:
        MOV P1,#11111110B;p1.7->键7
        ret
KEY9:
        MOV P3,#01111111B;p3.0->键8
        ret
KEY10:
        MOV P3,#10111111B;p3.1->键9
        ret
KEY11:
        MOV P3,#11011111B;p3.2->键11
        ret
KEY12:
        MOV P3,#11101111B;p3.3->键12
        ret
;延时子程序,12M晶振延时约250毫秒
DELAY:
        MOV R4,#2
L3:
        MOV R2 ,#250
L1:
        MOV R3 ,#250
L2:
        DJNZ R3 ,L2
        DJNZ R2 ,L1
        DJNZ R4 ,L3
        RET
END

网友:
我也画了个图,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没做过,不是很清楚,
但这个MOV B,0
          JZ  KEY0
应该是从1开始的吧,
还有就是这里应该是个比较语句,相等则跳转.我忘记了是什么来着拉.

网友:
硬件上或许可以接个3,8译码器

网友:
程序应该用C来实现,汇编岂不费更多精力?

LED能否驱动起来?至少还没有表明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

网友:
硬件电路有问题啊。单片机2脚、3脚应该接max232,P10~P17和P32~P35接12个LED,LED负极接单片机接口,正极接限流电阻后接到5V。其他:如果你用的单片机没有内部晶振,要接外部晶体。
另外程序最好用c语言,比较简单

网友:
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