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的问题

楼主:
用IAppointment设定一个闹钟,时间到了没有"日程提醒"
再去设定另一个闹钟,上一个已过时间的闹钟就马上蹦出"日程提醒"来,这是怎么回事?
“日程提醒”界面好好象是poom画的,我想显示自己的闹钟界面该怎么做?
我的poom组件还需要其它设置吗?

网友A:
没太明白,不过当时做mobile6的时候闹钟不准问题都出现在RTC上

网友:
RTC如果有问题,闹钟当然不会准的

网友:
是不是原来的设置有问题啊,在新的设置中触发了日程提醒,这个值得考虑一下,看看新的设置过程中是怎样触发的,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有条件的话在RTC驱动里跟踪一下会比较明确,到底是底层驱动的问题还是应用程序的问题?
不过看起来象应用出问题的概率高一些

网友:
想自己画可以不用poom呀。

网友:
不懂RT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不过当时做mobile6的时候闹钟不准问题都出现在RTC上

可以告诉我RTC是哪些文件哪些函数吗?
谢谢!

网友:
RTC是real time controller,是你手机上的cpu里的东东,你要去看你项目的BSP里面有相关的驱动,不同的芯片代码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