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有现成的wifi应用程序吗??

楼主:
我要测wifi驱动,wince下有现成的应用程序吗?比如linux下有wireless tools提供iwconfig等工具,wince怎么测试??

网友:
应该么有。。。。蓝牙的有滴。。。
很好。。又一个wifi。。。。
虽然很热很贵。。但是很有前途的

网友A:
有一个简单的配置程序可以用,可以用来搜索无线AP,输入密码连接等

网友:
有,我看我的机子有。
叫做“Bluetooth 设置属性”

网友:
WIFI需要应用程序吗?就好像windows下你需要无线网卡的应用程序吗?
直接在拨号程序里配置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我看我的机子有。
叫做“Bluetooth 设置属性”

汗。。。那些都是叫蓝牙的吧。。专门对wifi的貌似还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我看我的机子有。
叫做“Bluetooth 设置属性”

汗。。。那些都是叫蓝牙的吧。。专门对wifi的貌似还没有吧。。。

搞错了,晕,wifi没有见到。

网友:
就是设置连接ap,设置essid之类的东西,难道要自己写吗。。。

网友:
据说WIFI跑起来60°。。早上可以开着先热热早餐什么的

网友:
我在linux下跑通了感觉没那么热啊,是不是我测得时间短了。。。

网友:
这个程序是??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简单的配置程序可以用,可以用来搜索无线AP,输入密码连接等

网友:
在Wifi驱动加载后会在右下角出现一个网络连接的图标,双击它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这里就可以配置Wifi
在控制面板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里面会出现一个新的链接,双击后可以指定IP地址的获取方式等

网友:
有。
Wince 有 WZCtool 源代码 编译成 exe 文件可以直接用

网友:
WINCE下没有现成的“应用程序”,不过有在无线连接里是可以配置的。跟你在windwos下无线上网基本一样。

网友:
还没整过,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usb 接口的wifi 驱动,不知道用不用的着,现有的驱动有:
usb接口的驱动:

AU1200的WinCE5.0驱动
VT6656_ce5.0_obj_v1.65.01_au1250驱动
VT6656_Linux_src_v1.19_01_x86
Windows+driver+x86
三星24102440的WinCE5.0驱动
智原FIC8120 USB Module的Linux驱动
VT6656-driver-for-Hi3510-linux
x86上VNT6656的Linux Source Code
px270-wince5.0-vt6656驱动

mini pci支持的驱动:

Mini PCI Windows XP驱动
Sigma Designs8622 Mini PCI的Linux2.4驱动
智原FIC8120 Mini PCI的Linux驱动
可直接联系我:15889605893 龚生

网友:
不同的wince设备有不同的情况,比如symbol的设备里有一套测试无线的工具,包括配置和检测。
其他的设备不会有那么全,但无线连接的配置肯定是有的

网友D:
wince 下自带的WIFI连接服务:wireless zero config(WZC)

WZC提供的API可以进行连接,密码设置等操作。

示例代码在下面的路径里可以找到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ce 下自带的WIFI连接服务:wireless zero config(WZC)

WZC提供的API可以进行连接,密码设置等操作。

示例代码在下面的路径里可以找到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

正解!

网友:
就是wireless zero config,VT6656的ARM驱动的readme里面有讲。

网友:
WinCE 源代码里面提供了一个测试工具,但是并没有集成到 WinCE 系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ce 下自带的WIFI连接服务:wireless zero config(WZC)

WZC提供的API可以进行连接,密码设置等操作。

示例代码在下面的路径里可以找到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

请问怎样才能把上面两个目录参考编译啊,编入内核,是不是要添加什么组件啊?
小弟的SD WIFI,再加载完后(加载成功),界面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弹出什么框,右下角也多个什么图标?
是不是哪少了什么东西啊?右下角多出个WIFI图标出来,这应该不是我们要做的吧,系统做吧
大家帮忙忙啊,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ce 下自带的WIFI连接服务:wireless zero config(WZC)

WZC提供的API可以进行连接,密码设置等操作。

示例代码在下面的路径里可以找到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

请问怎样才能把上面两个目录参考编译啊,编入内核,是不是要添加什么组件啊?
小弟的SD WIFI,再加载完后(加载成功),界…

要添加网络的相关组件,wifi部分的组件

网友F:
添加RT73和RT2501USB.dll,支持RT73无线网卡芯片
在注册表里添加无线网卡的信息,插上USB无线网卡可以自动连接
前段时间测试过,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添加RT73和RT2501USB.dll,支持RT73无线网卡芯片
在注册表里添加无线网卡的信息,插上USB无线网卡可以自动连接
前段时间测试过,可以用

但这个也得他os里面有wifi的组建啊~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会没有反应的
这个我是试过的

网友:
但这个也得他os里面有wifi的组建啊~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会没有反应的
这个我是试过的
我记得WinCE4.2在建工程的时候有个选项,在PB5.0下没见到
不知道OS组建在哪里选的,我好像建工程的时候没有加啊
是不是5.0y已经自带了?

网友:
如果没有加的话,你要手动加入,然后再编译os

网友:
学习中,以后也许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