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wince的刷新频率怎么修改?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2440+10寸液晶屏。可恶的买开发板厂家,给的却是640*480的BSP,系统起来后没有满屏显示。好不容易改成800*600,能满屏显示。可发现屏幕有点闪,估摸着是屏幕刷新率的问题。可网上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只有玩X86的人说修改directDraw,注册表可以实现,但找了半天,发现2440和X86不太一样。所以请问高手们2440的屏幕刷新率能改吗?在哪里该的?
    我的液晶屏是16位真彩色的,一个像素占两个字节。
    还有,我排列组合了一下,FCLK:HCLK:PCLK;还有CLKVAL_TFT 发现当取值为1:3:6,2 的时候情况稍好(FCLK取420已经是极限了),但屏幕还闪。如果再提高TFT时钟频率则,屏幕不闪,而且清晰,但上网或者运行U盘,耗大内存时,有雪花点。是不是因为屏幕尺寸太大,视频数据量大,来不及刷新。如果是这样就惨了,2440可能就满足不了我的性能需求了,还得考虑更换CPU。

网友:
不可能啊。2440带个800*600就这么费劲?和我遇到的情况不太一样。你把显示驱动优化下吧。

网友A:
一般屏的刷新频率是60Hz左右,60*800*600=28.8MHz的bit clock
这个频率分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另外屏幕的刷新频率可以在其spec中查到,只要它在指定的范围内就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屏的刷新频率是60Hz左右,60*800*600=28.8MHz的bit clock
这个频率分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另外屏幕的刷新频率可以在其spec中查到,只要它在指定的范围内就应该问题不大

弱弱的问一下,spec是什么东东 。我感觉以60HZ刷新频率计算的话,公式应该是60*800*600*2*8=460.8MHZ的bit clock。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示屏时钟频率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所以不可能有PC显示器这么高的刷新率吧。不知道是否理解错误了。

网友B:
LCD 刷新率根据 HCLK、水平扫描、垂直扫描的周期以及延时计算出来的。 Samsung 2440 的数据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屏的刷新频率是60Hz左右,60*800*600=28.8MHz的bit clock
这个频率分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另外屏幕的刷新频率可以在其spec中查到,只要它在指定的范围内就应该问题不大

弱弱的问一下,spec是什么东东 。我感觉以60HZ刷新频率计算的话,公式应该是60*800*600*2*8=460.8MHZ的bit clock。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示屏时钟频率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所以不可能有PC显示器这么高的刷新率吧。不知道…

你算错了吧,你的Panel应该是16位的数据线吧,一次可以读写16位吧,难不成是一次只能写一Bi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屏的刷新频率是60Hz左右,60*800*600=28.8MHz的bit clock
这个频率分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另外屏幕的刷新频率可以在其spec中查到,只要它在指定的范围内就应该问题不大

弱弱的问一下,spec是什么东东 。我感觉以60HZ刷新频率计算的话,公式应该是60*800*600*2*8=460.8MHZ的bit clock。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示屏时钟频率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所以不可能有PC显示器…

说的有道理,是我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 刷新率根据 HCLK、水平扫描、垂直扫描的周期以及延时计算出来的。 Samsung 2440 的数据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计算公式。

那个公式我看过的,疑问是如果根据它来计算,好像和操作系统就没有任何关系了。WINCE有没有定时刷新机制
啊?

网友:
论坛里面有人用2440带过10.4寸或者更大的屏吗,能否分享一下视觉效果!

网友:
修改分辨率的地方就应该有修改刷新的地方了吧,我用pc104的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我基本搞懂了,刷新率就是根据SUMSANG2440datasheet 给的计算的。计算了一下,我的刷新率大概稍高于60HZ
,所以感觉问题不出在这里。我量了一下,我开发板中2440到LVDS芯片的信号线有40CM(包括从主板的液晶驱动
板的排线),LVDS芯片到液晶屏接口有30CM,总共加起来有70CM长。请问高手们,这么长的信号线,加上33.3MHZ的
VCLK(TFT)频率会不会因为数据同步或者高频干扰而导致工作异常。

网友:
我基本搞懂了,刷新率就是根据SUMSANG2440datasheet 给的计算的。计算了一下,我改的刷新率大概稍高于60HZ
,还是有图像毛刺(但是如果屏幕没有图像变化时,非常清晰),所以感觉问题不出在这里。我量了一下,我开发板中2440到LVDS芯片的信号线有40CM(包括从主板液晶驱动
板的排线),LVDS芯片到液晶屏接口有30CM,总共加起来有70CM长。请问高手们,这么长的信号线,加上33.3MHZ的
VCLK(TFT)频率会不会因为数据同步或者高频干扰而导致工作异常。

网友:
线太长是会有干扰的,选一根短一点的,或屏蔽好一点的线试试
一般的屏的刷新频率都会在60左右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是时钟和同步信号没有设置好.

或者超出了液晶的时钟范围,它的速度过快时就会出现屏闪的现像.你查一下你液晶的参数.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我没试过800*600的,但我试过800*480的,效果很好,只是播放MP4时非常卡!
800*600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后来改了MMSP2,播放效果很好!

网友:
我的板子视频也是很卡,根本不能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是时钟和同步信号没有设置好.

或者超出了液晶的时钟范围,它的速度过快时就会出现屏闪的现像.你查一下你液晶的参数.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我没试过800*600的,但我试过800*480的,效果很好,只是播放MP4时非常卡!
800*600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后来改了MMSP2,播放效果很好!

上网查了下MMSP2,好像专门是为多媒体领域设计的。符合我的要求,有好的开发板吗,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系统有很多中断信号,会不会影响LCD的DMA去刷新液晶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