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 电源属性 系统定时挂起问题

楼主:
在WINCE5.0 系统中,控制面板--电源--电源属性--方案,
当我在电源使用方案中选电池电源时,将状态切换为挂起的时间不准(即是系统定时睡眠的时间不准),
请高手指点应该怎么样修改,谢谢!

网友:
说明你背后有驱动要求PM不要进suspend,可以create 一个线程去监听系统的电源消息

网友:
楼上的说法我不同意,机器是能挂起的,只是时间不准而已。

网友:
驱动要求PM不要进suspend,等它做完事情之后再发消息通知PM,可以进入suspend了。

这些都是猜测,你创建一个线程监听系统电源消息和状态变化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谁能给点意见

网友:
不明白您所说的不准是什么意思,是到了一定电量系统没有挂起,系统监测的电量不准导致时间不对.还是说你设定一个系统时间,但是到时间没有挂起?如果是最后一种,那基本上是没办法了,我以前遇到过CE当中精确定时真是困难.建议你试下CAPPRUNATTIME吧.另一个进程挂起系统.

网友:
时间不准,差的有多少?
PM中有没有设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这两个Timeout的值,这个值会影响到进Suspend的时间
系统进Suspend的时间应该是UserActivity Timeout值+系统进UserIdle Timeout值+系统进SystemIdle Timeout值+系统进Suspend Timeout值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差得很少的

网友:
UserActivity Timeout是指什么?
没有听说过这段时间,能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PM的代码,系统正常开机后进入Activity状态,等到UserActivity Timeout到后切换到Inactivity状态,然后才开始计UserIdle的Timeout,等时间到后才会切到UserIdle状态

网友:
lz说的不准是每次都差多少啊,
每次都一样吗?

网友:
根据UserIdle ,SystemIdle ,Suspend设置的不同,时间差得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不准,差的有多少?
PM中有没有设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这两个Timeout的值,这个值会影响到进Suspend的时间
系统进Suspend的时间应该是UserActivity …

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不准,差的有多少?
PM中有没有设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这两个Timeout的值,这个值会影响到进Suspend的时间
系统进Suspend的时间应该是UserActivity Timeout值…

这两个值,都是设置对的。这都是PUBLIC下的代码,编出来就是不准的,你们也可以测一下自己的机器,应该都是不准的

网友:
我的电池休眠也不准确
交流电源休眠时间非常准确
我在注册表中没有看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这两个设置
请问楼主是否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的电池休眠和交流电源休眠时间都准确了

在注册表中并没有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网友:
我正在试改PUBLIC下的代码,
因为这都是微软的,编出来就是不准的,注册表都是这样设置的,默认的,没动过。

网友:
在PUBLIC中
的power.cpp有设置休眠时间的函数
但是这个都是固定的不需要修改啊

在你的驱动中只需要读取注册表中你设置的休眠时间再乘1000
然后waitforsingleobject(xxx,挂起时间)

就可以了

网友:
wangxin_801115:
我的注册表里是有这两项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Timeout"=dword:1          ; in seconds
休眠时间的处理我们的电池驱动没有做处理,而是使用的PUBLIC下PM\PDD\DEFAULT里面提供的默认处理
你现在是怎么处理的,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在Common.reg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Timeout"=dword:A                        ; in seconds

; @CESYSGEN IF PM_PM_DEFAULT_P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Timeout"=dword:A                        ; in seconds

通过远程查看注册表也可以看到:Timeout 为10

奇怪的问题:
本来刚开始电池休眠是好使的,而且很准
但是后来就不能休眠了,但是查看注册表可以看到
BattSystemIdle  60
BattUserIdle    60
说明向注册表写入已经成功了
但是,就是休眠不了??
奇怪!!!

网友:
我的注册表里一直都是对的,但就是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UBLIC中
的power.cpp有设置休眠时间的函数
但是这个都是固定的不需要修改啊

在你的驱动中只需要读取注册表中你设置的休眠时间再乘1000
然后waitforsingleobject(xxx,挂起时间)

就可以了

你这个方法是怎么用的?

网友:
你是在哪读的 你设置的 注册表值的??

网友:
在你的驱动中只需要读取注册表中你设置的休眠时间
然后
创建一个线程
在线程中
waitforsingleobject(xxx,挂起时间)

把状态分为三个部分:繁忙、用户休眠、系统休眠
然后就是CASE.繁忙
       case:用户休眠
        case:系统休眠
这三个状态之间的顺序关系你自己定义,做什么操作也自己定义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这两项编出来就有,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在这里有UserIdle ,SystemIdle ,Suspend三个的设置的值。

另外,waitforsingleobject(xxx,挂起时间),这个方法你成功了吗?

网友:
成功了
但是现在还有点小问题
好象是线程有时候创建不成功

网友:
楼主怎么做的??
说说思路!

网友:
我是在驱动里改的,现在还在调试中
用户在使用时候,系统处于On状态,用户停止输入,系统自动转入UserIdle状态,持续没有输入时间后,进入SystemIdle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系统将自动进入Suspend状态,
我将UserIdle和SystemIdle这两个时间设置为很短,只留Suspend这个时间

网友:
一个思路!
我的问题已经找到了
一个逻辑想错了

网友:
怎么在开始菜单下放一个挂起的项??
开始菜单的程序在哪??

网友:
开始菜单里有挂起呀!

网友:
你这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怎么结贴了
我觉得23楼的做法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系统已经提供了PM来切换状态,这样做反倒有可能导致系统的不正常。
其实找出这问题的根本原因应该不难,你先platform.cpp中的Message打开
        // wait for an event; keep track of elapsed time
        dwStartTime = GetTickCount();
        dwStatus = WaitForMultipleObjects(dwNumEvents, hEvents, FALSE, dwTimeout);
        dwElapsedTime = GetTickCount() - dwStartTime;
        PMLOGMSG(ZONE_PLATFORM,
            (_T("%s: wait returned %d, elapsed time %d, timeout was %d\r\n"), pszFname,
            dwStatus, dwElapsedTime, dwTimeout));
如果你没有自己定制过PM的话,那就写一个小AP实时的调用一下函数GetTickCount();,然后看它跟实际的时间对不对得上,如果可以对上的话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如果对不上,请检查OEMInit()中调用的OALTimerInit(1, OEM_TICKS_1MS, OEM_TICK_COUNT_MARGIN);
下面是Intel PXA270的设定:
#define OEM_CLOCK_FREQ          3250000        // 3.25M ticks/sec
#define OEM_TICKS_1MS           3250           // 1ms in ticks
其它的CPU可能要查看其CPU的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