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大师推荐一款带adc的单片机

楼主:
有没有谁推荐一款能达到这样要求的带adc的芯片?采样速度在1kHz大一点就可以,精度不要太高都行。并且做过相关的实践,保证能实行。非常感谢!现在非常急呀,导师天天催着要结果。

网友:
采样速度在1kHz大一点就可以,精度不要太高都行。

这个要求只要是快分辨率满足的ADC都可以

网友:
看看SST的单片机,8位采样精度,兼容51 成本10元左右。。。而且支持isp烧写,用起来很爽。。。

网友:
采样速度在1kHz???晕,没见过在1k以下的ad,学生还是玩最古老的0832吧

网友:
AVR mega8,入门资料多。

网友:
哦,不好意思看错了,要单片机的话如果懂汇编推荐用pic的,8个脚的就有带ad的型号如12f510,也很好买

网友:
主要是我现在用的是TI MSC1214Y3芯片,号称是24位高精度且高速的带ADC的片子。但是很难真正做到。我在处理时候要用printf输出每次采样的数据,所以要耗费很多的资源。要做到每秒1k以上并且输出很困难。所以希望有其他的片子能实现此功能。特别是串口输出数据的能力要强。有没有谁做过类似的项目,向有经验者请教

网友:
要用printf输出每次采样的数据,所以要耗费很多的资源。要做到每秒1k以上并且输出很困难
------------------------------------------------
那你就做个缓存撒,要么降低波特率

串口输出数据的能力要强
-------------------------
这一条有点幽默哈,什么叫串口输出数据的能力要强???

网友:
楼上的兄弟提醒的好,可能我表达不切确,就是要有个解决串口输出数据的能力,现在严重拖慢了我采样的速度。
不过你建议的降低波特率是反而降低了串口输出的速度,而不是提升了。我现在要的就是提升速度。不是说单片机的速度不够的。

网友:
那就用最快的速度115200吧
要不然换usb接口,呵呵

网友:
就是啊,AVR的单片机都可以用

网友:
msp430,功能强大

网友:
mega16(   AVR的)
贵了点

网友:
推荐华邦79系列单片机,基本具有10ADC功能,就看你需要多少通道

华邦单片机选型如下:http://hi.baidu.com/rtech

网友:
ATMEGA48 只要6-7元

网友:
sonix的1707也不错呀,带8个AD口,10位采样精度,价格好像好不贵吧.
呵呵,我用过几次,感觉还可以

网友:
9600一秒钟最多可以传送960个字节了
38400一秒钟最多可以传送3840个字节了
你无非是要找一个速度快一些的MCU了,象AVR的单片机M8就可以满足你了,
不过建议你不要用PRINTF
用putchar()输出十六进制,16 bit以下都只需要两个字节,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附加协议每次采样输出4个字节就可以了。

网友:
STC单片机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