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用evc(+模拟器)+sqlite sqlite中数据同步到pc上 sql server中!

楼主:
用ado这么连接pc上的数据库 最好有源码!

网友:
补充一下:答者有分 提供源码的可以在这个帖子的上边的那个帖子里边付 一共200分哦!

网友:
高手都潜水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各位大虾 怎么都不出来啊?小弟这里谢过你们啦!

网友:
搞了2天终于把准备工作搞定了 用的是voado连接的sql server 现在需要一个连接字符串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呵呵
把它贴出来大家参详一下!
        CString        strConnection;        //连接字符串
                strConnection.Format(TEXT("Provider=SQLOLEDB.1;Password=%s;Persist Security Info=True;User ID=%s;Initial Catalog=%s;Data Source=%s" ),
                        TEXT("sa"),TEXT("sa"),TEXT("kmack"),TEXT("."));

                TCHAR   pszProvider[256];
                _tcscpy(pszProvider,strConnection);

                hr = m_Conn->Open(pszProvider, TEXT(""), TEXT(""), adOpenUnspecified);
                strConnection.ReleaseBuffer();

也不知道对不对 试一下!

网友:
楼主也可以这样做啊:
sqlite文件可以在windows访问的,拷贝文件到PC上,然后用VC做,VC可以访问Sqlite数据库啊.VC也可以访问SQLServer

网友:
我的需求是这样的 用sqlite和sql server数据库 sqlite在设备上 在设备上操作....把sqlite里边的数据同步到pc机的sql server上 sqlite倒是好操作和在pc上的实现是一样的,就是数据类型上有点麻烦。现在的问题是在evc中怎么访问pc上的sql server 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什么都好弄了 我的想法是用voado 碰到2个问题 :
1:连接字符串怎么写?
2:为什么evc3.0中可以用adoce3.0而evc4.0中需要用adoce3.1?还要进行那么繁琐的配置工作!

网友:
to KevinCEC:
你说的这个也是个好办法 确实可以这么干 这样的话让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设备上的sqlite和pc上的sqlite数据交换 再用vc6.0做一个程序实现sqlite和sql server的数据同步!不过这个方法用起来也太麻烦了!!呜呜呜.....

网友:
看来我是结不了贴了 命太苦了 用了一个第三方的中间件 看来也只有利用网络通信的方式实现了!

网友:
关注....
我是用C#搞的
呵呵
不会C++啊
我是将sql server中的数据写到sqlce中,然后将sqlce的数据库文件复制设备中.
o(∩_∩)o...

网友:
自己写了个协议 设备通过网络发送字符串 pc接收到之后通过协议操作字符串 完全不和当初所想的一样!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还是想了解一种直接连接的方法 谁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的话 发我邮箱shiyj0611@sina.com

网友:
解决问题是关键啊,就算是用直接的,那种直接的方式也是人家写好的转换程序而已啊。

问题是 SQLite 和 SQL server 本身就不是一个厂家的,而且SQLite 也不是非常流行数据库,微软不可能写一个的。

网友:
//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void CRDAExamDlg::OnBtnpush()
{
        ISSCERDA*                        pCERDA = NULL;
        BSTR bStr = NULL;
        BSTR bConnectStr = NULL;
        BSTR bLocalConnectStr = NULL;
        BSTR bLocalTableName = NULL;

        SYSTEMTIME                        systemtime;                                        // 系统时间
        double                                timeTotal;                                        // 总共消耗的时间
        __int64                                timeStart = 0;                                // 开始操作时的时间
        __int64                                timeStop;                                        // 结束操作时的时间
        WCHAR        wszBuffer[512];

           CDlgPush dlgPush;
        if (dlgPush.DoModal())
        {
                //得到pCERDA接口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RemoteDataAccess,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SSCERDA, (LPVOID *)&pCERDA);
                ASSERT(hr == S_OK);
                ASSERT(pCERDA != NULL);
                //1、设置Internet URL
                bStr = SysAllocString(dlgPush.m_internetURL);
                pCERDA->put_InternetURL(bStr);
                SysFreeString(bStr);

                //2、设置Internet userName
                bStr = SysAllocString(dlgPush.m_internetUsername);
                pCERDA->put_InternetLogin(bStr);
                SysFreeString(bStr);

                //3、设置Internet password
                bStr = SysAllocString(dlgPush.m_internetPassword);
                pCERDA->put_InternetPassword(bStr);
                SysFreeString(bStr);

                //4、设置服务器连接串
                bConnectStr = SysAllocString(dlgPush.m_connectStr);

                //5、设置本地数据库连接串
                bLocalConnectStr = SysAllocString(dlgPush.m_localConnectStr);
                pCERDA->put_LocalConnectionString(bLocalConnectStr);
                SysFreeString(bStr);

                //6、设置本地表名
                bLocalTableName = SysAllocString(dlgPush.m_localTableName);

                //记录向服务器提交数据前的时间
                GetLocalTime(&systemtime);
                SystemTimeToFileTime(&systemtime, (FILETIME*)&timeStart);

        //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hr = pCERDA->Push(bLocalTableName,bConnectStr, BATCHINGOFF);

                SysFreeString(bLocalTableName);
                SysFreeString(bConnectStr);

                if (SUCCEEDED(hr))
                {
                        //记录向服务器提交数据后的时间
                        GetLocalTime(&systemtime);
                        SystemTimeToFileTime(&systemtime, (FILETIME*)&timeStop);
            //记录向服务器提交数据总的时间
                        timeTotal = ((double)(timeStop - timeStart) / 10000000);
                        swprintf(wszBuffer, _T("向服务器提交数据成功\r\n\r\总共消耗 = %8.3f秒"), timeTotal);
                        AfxMessageBox(wszBuffer);
                }
                else
                {
                        //显示向服务器提交数据失败信息
                        ISSCEErrors  *pISSCEErrors = NULL;
                        if(SUCCEEDED(hr = pCERDA->get_ErrorRecords(&pISSCEErrors)))
                        {
                                ShowErrors(pISSCEErrors);
                                pISSCEErrors->Release();
                        }
                }
                //释放远程访问接口
                pCERDA->Release();
        }

网友:
实际上我没有看楼上的那些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