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tiny kernel 窗口问题

楼主:
请教,裁剪了一个WinCE的tiny kernel,想自己添加需要的组件,想问问,需要哪个组件能产生桌面之类的窗口图形界面?
我怎么整都只模拟出来个黑屏……!

网友:
模拟是黑屏,有两个可能:
1) 是组件不对
2) 是组件对,但其它有问题

不知道LZ增加了哪些组件?

网友:
tiny kernel是没有显示,也不支持shell的,你要窗口系统就不要选tiny kern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支持shell的,你要窗口系统就不要选tiny kernel

不可以自己添加需要的组件,自己组合一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