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启动报错,重新安装了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楼主:
最初我安装好了evc,也能运行例子程序。不知道我中间运行了什么冬冬,结果在运行evc时,运行不起来了,出现如下问题:
Failed   to   connect   the   Drop-in   CPU   database.
后面的提示是DevCPU   load失败,要我重装evc,我重装了,问题还是一样,没用解决,求助高人指点。谢谢!(我使用的是evc工具包4.0)

卸载了程序,重新安装,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运行regedit,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Platform Builder

下删除所有的子项,然后再重新安装。

网友:
EVC 4.0要打补丁,现在好像是sp4

网友:
我的就是SP4的,1楼的方法也不行。

网友:
你是不是把什么sdk给删除了。

网友:
说不定真是SDK没装呢,呵呵

网友:
检查注册表,没有卸载干净。我前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删掉注册表里的evc相关项就行了。

网友:
搜索注册表,找EMMEBED VISUAL C++.然后删除所有子项.不行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直接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请LZ详细说明安装过程

网友:
EVC就是这样,别装坏,装坏了就等着重装Windows吧

网友:
没办法,最后ghost,然后重新安装。不好意思,结贴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