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tivateDevice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关于ActivateDevice的问题
各位大侠,我第一次用ActivateDevice去加载一个驱动,但是加载的时候总是返回0,用getlasterror()时,得到1610的错误值,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呀?各位有没有什么例子让我参考一下呀?多谢了。

网友A: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1 注册表填的不对 2 驱动是不是有问题,主要是XXX_Init函数

网友B:
加载什么驱动?ActivateDevice貌似只能加载流驱动吧?
如果注册表已经实现了流驱动加载设置,就不用手工ActivateDevice了吧

网友C:
是这样的,我想手动加载bthcsr.dll库,不知道能否实现呢?

网友D:
如果注册表配置正确应该是可以加载的。
你可以到这里看看,

网友E:
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例如:
LoadLibrary(TEXT("xxxxx.DLL"));

网友F:
用getlasterror()时,得到1610的错误值 ???
我怎么查得你的这个错误值是这样的信息:这个产品的配置数据已损坏。请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

网友G:
可能我没弄明白蓝牙驱动的原理,我是想启动蓝牙程序的时候,自动加载蓝牙驱动,并初始化蓝牙设置,所以要手动控制bthcsr.dll动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