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怎样获取PDA的电池地电量(所占的比例)?

楼主:
用c#怎样获取PDA的电池地电量(所占的比例)?

网友:
DWORD   GetSystemPowerStatusEx2(
  PSYSTEM_POWER_STATUS_EX2   pSystemPowerStatusEx2,
  DWORD   dwLen,
  BOOL   fUpdate
  );
  PSYSTEM_POWER_STATUS_EX2   pwrstat=0;
  if   (!GetSystemPowerStatusEx2(pwrstat,sizeof(pwrstat),FALSE))
  {
    MessageBox(hWnd,_T("Couldn't   get   power   state"),
        _T("Error"),MB_OK);
  }
  else
  {
  //   extract   the   power   status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

网友:
sorry,没注意是C#的。

网友:
还有谁知道??帮忙啊

网友:
原来C#也是一样一样的呀。

public   class   SYSTEM_POWER_STATUS_EX2
{
        //   Fields
        public   byte   ACLineStatus;
        public   byte   BackupBatteryFlag;
        public   uint   BackupBatteryFullLifeTime;
        public   byte   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public   uint   BackupBatteryLifeTime;
        public   uint   BackupBatteryVoltage;
        public   uint   BatteryAverageCurrent;
        public   uint   BatteryAverageInterval;
        public   byte   BatteryChemistry;
        public   uint   BatteryCurrent;
        public   byte   BatteryFlag;
        public   uint   BatteryFullLifeTime;
        public   byte   BatteryLifePercent;
        public   uint   BatteryLifeTime;
        public   uint   BatterymAHourConsumed;
        public   uint   BatteryTemperature;
        public   uint   BatteryVoltage;
        public   byte   Reserved1;
        public   byte   Reserved2;
        public   byte   Reserved3;

        //   Methods
        public   SYSTEM_POWER_STATUS_EX2()
      {
        }
}
  [DllImport( "coredll ")]
private   static   extern   uint   GetSystemPowerStatusEx2(SYSTEM_POWER_STATUS_EX2   lpSystemPowerStatus,   uint   dwLen,   bool   fUpdate);
  SYSTEM_POWER_STATUS_EX2   status2   =   new   SYSTEM_POWER_STATUS_E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