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道ACTEL的面试题,一点概念也没有,哪位同仁能帮帮忙

楼主:
1. What is the effective capacitance of two capacitors connected in parallel: C1 and C2?
a. C1 + C2
b. C1 * C2
c. (C1+C2)/(C1*C2)
d. C1*C2/(C1 + C2)

2. A six (6) layer circuit board consists of:
a. 6 layers of components
b. 6 layers of dielectric
c. 6 layers of copper
d. 5 layers of soldermask
e. 6 layers of soldermask
f. 5 layers of dielectric

3. Where should parallel termination be placed?
a. At the signal source
b. At the signal destination
c. In the middle of the connecting trace
d. On the connector

4. What switching type has the lowest latency?
a. Store and forward
b. Cut-through
c. Split horizon
d. Fragment-free

5. Which are true regarding VLANs?
a. VLANs have the same collision domain
b. VLANs have the same broadcast domain
c. VLANs are less secure compared to switch or hub networks
d. VLANs use layer 2 switching which is a substitute for routing technology

网友:
1. What is the effective capacitance of two capacitors connected in parallel: C1 and C2?    a//电容并联加
a. C1 + C2
b. C1 * C2
c. (C1+C2)/(C1*C2)
d. C1*C2/(C1 + C2)

2. A six (6) layer circuit board consists of:    f
a. 6 layers of components //最多两层器件
b. 6 layers of dielectric //5层绝缘体
c. 6 layers of copper   //不一定
d. 5 layers of soldermask
e. 6 layers of soldermask
f. 5 layers of dielectric

3. Where should parallel termination be placed?   b
a. At the signal source
b. At the signal destination
c. In the middle of the connecting trace
d. On the connector

4. What switching type has the lowest latency?    b
a. Store and forward
b. Cut-through
c. Split horizon
d. Fragment-free

5. Which are true regarding VLANs?     d
a. VLANs have the same collision domain
b. VLANs have the same broadcast domain
c. VLANs are less secure compared to switch or hub networks
d. VLANs use layer 2 switching which is a substitute for routing technology

网友:
牛人,
ACTEL的熔丝FGPA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