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Powerpc 8270嵌入式系统性能?

楼主(2008-07-08):
如何提高Powerpc 8270嵌入式系统性能?
现在将原来在台式机p4 2.4G linux下的c语言程序移植到Powerpc 8270 450MHz的嵌入式linux下执行,性能大约是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程序的性能?设计程序方面有什么技巧和需要注意的地方,我觉得这两种cpu的性能不至于差别这么大啊?
程序涉及到的操作有:内存区赋值和复制,读取系统时间,socket接收和发送,数据类型转换,c++的map和list类操作--查找和遍历,多线程的信号和互斥锁等,请问哪些操作对于powerpc来说比较吃力一些?
另外,多级的函数调用是否会带来很大延迟?把多个函数写到一个函数会不会好一些?
linux
设计程序
多线程
如何

网友A:
你这个情况中,性能下降有如下原因:
CPU主频,这个很直接能看到。
CPU总线速度。
SDRAM类型及频率,DDR(或者DDR2) -> SDRAM,速率肯定也是降了很多了。
浮点数的支持。嵌入式很少有FP部件的。
你的这些动作全都跟这些直接相关,降是很正常的。至于这个比例1/20-1/10是否正常,需要根据具体的任务来判断。

网友B:
性能优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你可以尝试做下面一些优化:
1.按照处理器架构优化你的代码,包括:根据你的处理器总线宽度调整相应的数据类型,数据对齐,更有效的代码
2.优化常用的库函数,包括:Memcpy, melloc等等,由于这些库函数是为大多数处理器写的,很多性能都不是很好,如果根据你具体的处理器优化这些常用的库函数,性能上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3.优化你应用程序的流程,包括程序的逻辑,内存泄露,修改动态加载库为静态加载库,对映像文件做Prelink 等等.
系统优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由很多东西可以去做,LZ可以慢慢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