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前辈,来指点小弟一二!

楼主:
color=#FF0000]/*----------------------------   下面是我想了解的正确键盘扫描程序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ch451.h"   //这个头文件在下面跟着附带

LEDDisplay(char MODE,uint data1)
{
   uint i;
   void WriteCh451(uint da);
   void Delay();
   WriteCh451(CH451_SYSON2);
   WriteCh451(CH451_BCD);
   if(MODE==0)                //突发显示
   {
      if(1)                   //如果条件成立时显示
      WriteCh451(data1);
    }
    if(MODE==1)               //定周期显示
    {
        for(i=0;i<10000;i++);   //定时周期
        WriteCh451(data1);
    }
}

/*下面这个,我认为就是把按键所对应的数字字符显示在7段LED上的部分,可它是如何起作用嘀? (红字处语句,不明白!)*/
void WriteCh451(uint da)
{
   uint i;
   EX1=0;               //关闭键盘中断
   CH451_LOAD=0;        //复位LOAD信号
   for(i=0;i<12;i++)
   {
      if((da&0x1)==1)
         CH451_DIN=1;
      else
         CH451_DIN=0;
      CH451_DCLK=0;
      da>>=1;
      CH451_DCLK=1;     //上升沿读取数据
    }
    CH451_LOAD=1;       //加载数据
    Delay();
    EX1=1;              //打开键盘中断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

uint ReadCh451()
{
    uchar i;
    uchar cmd ,keycode;
    EX1=0;             //禁止键盘中断
    cmd=0x07;          //获取按键值
    CH451_LOAD=0;
    for(i=0;i<4;i++)
    {
      if((cmd&0x1)==1)
         CH451_DIN=1;
      else
         CH451_DIN=0;
      CH451_DCLK=0;
      cmd>>=1;
      CH451_DCLK=1;
    }
    CH451_LOAD=1;
    keycode=0;
    for(i=0;i<7;i++)
    {
       keycode<<=1;    //数据移入keycode
       keycode|=CH451_DOUT;//从高到低读入451的数据
       CH451_DCLK=0;       //时钟下降沿通知ch451输出下一位
           Delay();
       CH451_DCLK=1;
     }

     IE=0;                //清除中断标志
     EX1=1;
     return(keycode);
}

void IRQKeyRead() interrupt 2
{
    uchar key;
    uchar key0,key1;
    key=ReadCh451();
        key=key&0x3f;
    key0=key/10;
    key1=key%10;
    if(key0!=0)
        LEDDisplay(0,CH451_DIG1|key0);
    else
        LEDDisplay(0,CH451_DIG1|0x10);
    LEDDisplay(0,CH451_DIG0|key1);
}

void InitSys()
{
        EA=1;
        //LEDDisplay(0,CH451_DSP);
    WriteCh451(CH451_SYSON2);
    WriteCh451(CH451_BCD);
    EX1=1;
}

void main()
{
   LEDDisplay(0,0x0800);//这里排列的8行都是一个自定义函数,我想请问,形参0x0800...之类的是起什么作用?
   LEDDisplay(0,0x0900);
   LEDDisplay(0,0x0a00);
   LEDDisplay(0,0x0b00);
   LEDDisplay(0,0x0c00);
   LEDDisplay(0,0x0d00);
   LEDDisplay(0,0x0e00);
   LEDDisplay(1,0x0f00);
   for(;;)
   {
   InitSys();
   while(0);
   }
}

/*--------------------- #include"ch451.h" 的源程序的--------------*/

#ifndef _CH451_H
#define _CH451_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管脚定义
sbit CH451_DCLK=P1^2;    //问题 1: 这4个管脚定义是如何起作用嘀?有什么作用
sbit CH451_DIN=P1^1;
sbit CH451_LOAD=P1^0;
sbit CH451_DOUT=P3^3;

//命令码
#define CH451_NOP       0x0000
#define CH451_RESET     0x0201
#define CH451_LEVEL     0x0100
#define CH451_CLR_BIT   0x0180
#define CH451_SET_BIT   0x01C0
#define CH451_SLEEP     0x0202
#define CH451_LEFTMOV   0x0300
#define CH451_LEFTCYC   0x0301
#define CH451_RIGHTMOV  0x0302
#define CH451_RIGHTCYC  0x0303
#define CH451_SELF_BCD  0x0380
#define CH451_SYSOFF    0x0400
#define CH451_SYSON1    0x0401
#define CH451_SYSON2    0x0403
#define CH451_SYSON2W   0x0423
#define CH451_DSP       0x0500
#define CH451_BCD       0x0580
#define CH451_TWINKLE   0x0600
#define CH451_GET_KEY   0x0700
#define CH451_DIG0      0x0800
#define CH451_DIG1      0x0900
#define CH451_DIG2      0x0a00
#define CH451_DIG3      0x0b00
#define CH451_DIG4      0x0c00
#define CH451_DIG5      0x0d00
#define CH451_DIG6      0x0e00
#define CH451_DIG7      0x0f00

//void LEDDisplay(char MODE,uint data1)
void Delay();

#endif

网友:
LEDDisplay(0,0x0800);//#define CH451_DIG0      0x0800
显示CH451_DIG0

sbit CH451_DCLK=P1^2;    //问题 1: 这4个管脚定义是如何起作用嘀?有什么作用
sbit CH451_DIN=P1^1;
sbit CH451_LOAD=P1^0;
sbit CH451_DOUT=P3^3;
管脚定义,那个位在相应的硬件寄存器有说明

网友:
//管脚定义
sbit CH451_DCLK=P1^2;
sbit CH451_DIN=P1^1;
sbit CH451_LOAD=P1^0;
sbit CH451_DOUT=P3^3;

//问题 1: 这4个管脚定义是如何起作用嘀?有什么作用

首先你要弄清楚在那个电路中,P1口是作为输入,还是作为输出用。
如果是作为输入用,那你就看看硬件电路中,P1^1,P1^2,P1^3,P1^4分别和哪里连着(被谁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会分别置位或者清空)
弄清楚了上面的问题,你就知道它们是怎么起作用了。

网友:
   LEDDisplay(0,0x0800);//这里排列的8行都是一个自定义函数,我想请问,形参0x0800...之类的是起什么作用?
   LEDDisplay(0,0x0900);
   LEDDisplay(0,0x0a00);
   LEDDisplay(0,0x0b00);
   LEDDisplay(0,0x0c00);
   LEDDisplay(0,0x0d00);
   LEDDisplay(0,0x0e00);
   LEDDisplay(1,0x0f00);
后面的参数大概就是你要显示的内容的编码?道理和数字电路里面的八段LED数码管的编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