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拷贝问题

楼主(2008-03-11):
内存的拷贝问题
我现在做一个程序需要把一些数据从flash中下载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拷贝到一个特定的内存地址处,我不知道用c语言怎么实现.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内存
数据
我不知道
程序

网友A:
假如是NOR FLASH
就用以下即可
*pdest++ = *psrc++;
pdest 为RAM地址,
psrc 为FLASH 地址.
假如是NAND flash 要麻烦点. 可直接通过 SECTOR 读取的方式访问,也可通过文件系统.

网友B:
3G嵌入式软件开发,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渥瑞达哈!
一个很不错的培训哦!

网友C:
主要是FLASH的操作 无论读写 看DATASHEET里的相应内容
见过几款nor FLASH 按照时序一个个字节读、写就OK。
至于放到指定的内存中 你只要知道确切的地址,申请一个8位的指针 把地址负给它

网友D(2008-04-30):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E:
你调FLASH的读写函数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