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最大能支持多大频率的定时中断

楼主:
 目前在做开发前调研,想用PPC440EP(533M主频)的PIT定时器产生间隔100us的定时中断,用来支持上层通信协议的时隙划分。操作系统平台用vxworks,不知道能不能支持10KHz的定时中断频率?对性能影响大不大?

通信协议的时隙划分是不是通过操作系统的tick来实现的啊?还是有别的方法呢

哪位在行的仁兄能否解释一下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10KHz的中断是没问题的,因为vxWorks的内核的切换应该是在10us左右,比你这个10KHz高个数量级,对任务调度没有压力. 而你的PPC440本身带有高进度的定时中断,可以提供很精确的定时.

第二个问题,这跟系统设计有关吧. 我以前做过移动交换机, 系统中好象是通过专门的时钟板子来实现的,因为时隙在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网友:
谢谢FireAngel,分数献上。
再问一下关于第二个问题,时钟板子只是提供硬件上的时钟信号吧?我的理解是:协议是在操作系统上实现的,协议里的时隙划分是通过操作系统的定时器结构来实现的,而定时器变量就是根据硬件时钟信号产生的中断来触发更新的。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看。 是的,时钟板子提供的只是时钟信号。时隙划分处理也是通过硬件器件实现的,软件的时间还还是有很大误差,PCM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不会用软件去处理时隙对齐的。

具体情况,汗,当时刚工作,其实不是特别深入,要让你失望了。

网友:
我还是有点糊涂啊,呵呵
硬件确实做时隙对齐处理,比如我说100us时隙,硬件提供了同步的10KHz信号,在操作系统之上实现的通信协议又是怎样使用这个10KHz信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