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拨号后如何进行tcp连接

楼主:
嵌入式的ppp一般是哪种?是类似ppp over ethernet的吗
如果想自己开发tcp协议帧,则如何用拨号成功后分配的ip地址发数据
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相应的资料

网友A:
如果嵌入式系统 实现了ppp和socket,怎么用socket连远程的机器

网友B: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
引用楼主 kwovex 的回复:
嵌入式的ppp一般是哪种?是类似ppp over ethernet的吗
如果想自己开发tcp协议帧,则如何用拨号成功后分配的ip地址发数据
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相应的资料

其实通信协议和嵌入式不嵌入式没什么直接关系。

网络通信板块在这里:http://forum.eeworld.net/SList/ST_Network//

- 千里孤行

网友:
不知道呀,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友情帮顶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嵌入式系统 实现了ppp和socket,怎么用socket连远程的机器

这个就用socketAPI函数传输数据  IP,端口号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