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写程序,串口发送等程序要自己编吗?

楼主:
如果用ARM的开发板,向超级终端发送文字,我知道有很多现成的头文件,里面有串口发送的函数,那有没有必要自己再编写一个呢?如果换作是其他的现有的函数呢?
现在学ARM9,用的是2440.因为是刚接触ARM,很多都不了解,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有你的头文件都对应的函数名,并对应有实现函数主体,你就不会自己弄了。

但是如果没有,就得自己加、

网友:
因为硬件不同,串口的各寄存器的地址可能会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自己写了

网友:
意思是如果有现成的代码照抄就可以了?
因为我之前学的是51单片机,几乎任何程序都要自己动手写,所以到了ARM就转不过来了,不知道大家学习ARM是怎样的一种方法,还是走51的老路吗?
如果是搞嵌入式系统的话,很多都是移植.而如果只是用ARM来写一些小程序,是照抄现成的代码吗?我买的ARM开发板是"友善之臂"MINI2440,现成的代码都有.

网友:
从学习,从技术锻炼的角度,可以自己写啊,反正这个串口程序不算很复杂,对照着手册,一点一点操作寄存器,搞出结果后很有成就感的,同时对ARM的各个模块也有了较好的了解

网友:
就是说打好基础才是关键啰~~~那我只能踏踏实实干了,先走51的老路,虽然可能还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
串口驱动一般都需要自己写,除非操作系统中带有你所需要硬件类型的串口驱动。不过可能性很小,一般都自己开发。串口驱动开发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那种,51中经常开发

网友:
自己写,或者参考别人的,修改一下

网友:
看来ARM入门还需要好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嵌入式.还是先学一下ARM7再说,一下子就学ARM9我招架不住...

网友:
硬件相同情况下可以直接用库的.

网友:
找个能用的,把代码自己对着440看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串口一般都很简单的啦,又不用做成很复杂的东西,输出Trace而已,自己写了,顺序输出就好了,又不需要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