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PB5来开发CE设备驱动程序?

楼主:
我最近想学习一下CE驱动程序的开发。买了一本书,上面大谈本机驱动,流驱动,但是它并没有演示如何具体的去做一个驱动。只是给出了一些驱动代码。现在我主要是对WINCE5.0如何开发驱动程序的这个流程不清楚。根本不知道我的驱动代码该写在哪里,如何编译,都有哪些调试的途径。希望大家给小弟说一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可以让我明白很多东西。毕竟看书,太死板了。另外我去看PB的手册,里面有驱动开发,还有PB的使用向导,BSP的介绍等等,是非常好的学习手册。但是那是长期学习的东西,现在我只想搞清楚这个流程。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他用的是PB6,说是在镜像工程中的Solution Explorer窗口中,右键点击Subprojects,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Add New Subproject。然后在工程模版中选择 WCE Dynamic-Link Library,然后选择A simple Windows Embedded CE DLL subproject创建一个简单的DLL子工程。等等。但是我在PB5.0里面并没有找到这个Solution Explorer窗口,是不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啊?还是PB5与PB5不同,没有这个窗口。总之,希望大虾们,将WINCE5.0的驱动程序开发的一个流程介绍给小弟,也可以说些经验。非常感谢大家!有人说目前开发驱动程序,不过是填空而已。我想是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模型,然后在对应的函数中去实现各种操作。谢谢了!给小弟讲个流程吧。我接触的是WINCE5.0,用的是PB5。我现在等级低,最多能给大家提供100分,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在google搜,很多的

网友:
希望大家指点迷津,一句话,两句话也可以。

网友:
建一个文件夹,里面放上写好的sources、.c/.cpp、.def和Makefile文件

打开PB5的命令行,到文件夹路径下输入build -c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docin.com/p-1181051.html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GPIO流驱动,你看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打开一个workspaces,在PB5.0的file->new project or file...里可以建一个DLL的工程,就是你所说的那些东西。他还会自动生成.reg .dat .db 等,有些需要自己加入相应内容,主要是。def和.reg 。驱动可以用同样方法再建一个.cpp的文件。 之后编译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第一次 要 build and sysgen 的

网友:
打开一个workspaces,在PB5.0的file->new project or file...里可以建一个DLL的工程.可是那里面的选项都是些C++源文件,位图文件,什么的。选哪个是建立你所说的DLL呢?唉。从昨晚看到现在,搜了一大堆帖子,都是列了一对流接口什么的函数代码,就是不能够清楚,怎么去建立这些文件。我还是不知道流程。都不知道具体去哪写那些代码。还是得看MSDN吗

网友:
可能是我比较笨。那书就是看不懂,它就是告诉我什么函数怎么编写,可就是不说创建一个流驱动什么的流程。它就告诉我什么注册表怎么写,可我都不知道,他那些函数,我该放到哪里。

网友A:
找个人当面知道你一下吧。你的基础真的太弱了。

网友:
WINCE我都是刚刚接触,而且接触的是应用程序编写。因为以前有点VC,VB的基础。WINCE的驱动就更是没接触过了,其实比如说他那些流驱动什么的,他那些函数我看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懂的,因为之前我是单片机程序,ARM裸机程序的,对底层硬件的驱动还是有点了解。所以他那些驱动程序具体的代码我还是看的懂。现在摆在我面前最主要的问题,不是那些具体函数,而是这些驱动函数,我该在哪编写。然后这些接口我是不是要注册到注册表。这个流程我不清楚。现在正在看MSDN。

网友:
讲的貌似有道理

网友:
楼主看周立功的那本什么 2410 wince的书籍,一看就会了。嘿嘿,很多值得学习的基础的。

网友B:
从最简单的流驱动开始吧。大概步骤仅供参考:
(1) 在 smdk2440\DRIVERS 下建立Mydriver 目录,并在dirs 文件中加入此目录,使
系统编译bsp 的时候可以编译这个文件
(2)在 smdk2440\DRIVERS\MyDriver\目录中建立makefile 文件.
(3)在smdk2440\DRIVERS\MyDriver\目录中建立source 文件.
(4)编写Mydriver.def 导出Dll 符号:
Mydriver_open
...
(5)在配置文件platform.bib 中加入以下内容:
;Mydriver
Mydriver.dll $(_FLATRELEASEDIR)\Mydriver.dll NK SH
(6)在注册表文件platform.reg 中加入以下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ydriver]
"Prefix"="Mydriver"
"Dll"="Mydriver.dll"
(7)重新编译内核,点PB5 的主菜单Build OS Sysgen 即可

网友:
对,有点意思了。感谢xilidecai(托雷斯),我急需了解的就是这些。

网友:
我等级低,最多就可以给100分?想多加点分,给大家。

网友:
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一个workspaces,在PB5.0的file->new project or file...里可以建一个DLL的工程.可是那里面的选项都是些C++源文件,位图文件,什么的。选哪个是建立你所说的DLL呢?唉。从昨晚看到现在,搜了一大堆帖子,都是列了一对流接口什么的函数代码,就是不能够清楚,怎么去建立这些文件。我还是不知道流程。都不知道具体去哪写那些代码。还是得看MSDN吗

new Project or file里面不应该有俩个选项卡的吗??
files和Projects
files里面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projects里就可以有WCE Application
WCE console Application
WCE Dynamic-Link Library
等几个可以建的工程选项啊
难道你的没有???

网友C:
回复18楼:唉,我刚接触,刚开始是在没有打开工程的情况下,就只有那个几个源文件什么的。打开工程之后,在点击file->new project or file...就是WCE console Application WCE Dynamic-Link Library这些了。刚才翻了一本书,华清远见出的。终于知道怎么创建一个简单的流驱动程序了。它不但给了代码,还给了流程。就是哪步该做什么。怎么写代码,注册表,还有修改.def什么的。终于有眉目了。也谢谢大家。
现在我是这么做的File--->NEW Project or File--->WCE Dynamic-Link Library",填入工程名String,Next--->A simple Windows CE DLL project--->next--->LOCAL--->Finish.
建立了一简单的DLL工程。
然后PB中,打开String.cpp。终于知道我书上写那些XXX_OPEN,XXX_CLOSE什么的该写道哪里了。汗啊。
敲入实例代码。输入完毕。
然后华清远见那本书说点击“Build Current Project”若编译成功,说明建立工程正确。但是
这个时候,我那个按钮时灰色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网友:
不过现在总算是见到传说中的.def   MakeFile   .bib那些文件了。
刚接触,太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人当面知道你一下吧。你的基础真的太弱了。

时老师,,呵

网友:
找个人当面指导不太可能,我这也是工作的时候挤时间学习的。公司的人没有懂WINCE的。就得自己硬啃。不懂的,就来磨eeworld的大侠们。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18楼:唉,我刚接触,刚开始是在没有打开工程的情况下,就只有那个几个源文件什么的。打开工程之后,在点击file->new project or file...就是WCE console Application WCE Dynamic-Link Library这些了。刚才翻了一本书,华清远见出的。终于知道怎么创建一个简单的流驱动程序了。它不但给了代码,还给了流程。就是哪步该做什么。怎么写代码,注册表,还有修改.def什么的。终于有眉目了。也谢谢大家。
现在我是这么做的File--->NEW Project or File--->WCE Dynamic-Link Library",填入工程名String,Next--->A simple Windows CE DLL project--->next--->LOCAL--->Finish.
建立了一简单的DLL工程。
然后PB中,打开String.cpp。终于知道我书上写那些XXX_OPEN,XXX_CLOSE什么的该写道哪里了。汗啊。
敲入实例代码。输入完毕。
然后华清远见那本书说点击“Build Current Project”若编译成功,说明建立工程正确。但是
这个时候,我那个按钮时灰色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是不是正在build and sysgen 啊 一般这个时间比较长,期间是不能Build Current Project的
其他的不知道了

网友:
(1)开发板
(2)泡eeworld

网友:
回24楼:不是这个原因。我是先打开公司开发板光盘里的43.pbxml,然后按20楼那样操作的。“Build Current Project”就是灰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操作有误,或者跟那个43.pbxml有关呢?

网友C:
我打开工作簿,就是那个43.pbxml的时候。弹出来,One or more BSP's that are
not installed were found in the selected Platform Builder project file.
The configurations will be grayed out in the configuration combobox.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请大家指点。

网友:
你确定是打开的.pbxml不是.pbpxml
一个是projects
一个是workpaces
仅仅打开projects是不能编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打开工作簿,就是那个43.pbxml的时候。弹出来,One or more BSP's that are
not installed were found in the selected Platform Builder project file.
The configurations will be grayed out in the configuration combobox.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请大家指点。

那就是没有BSP呗,
貌似需要加一个.cec文件
file->manage catalog Items...
Import导入你BSP包的一个.cec文件
一般吧BSP包放X:\WINCE500\PLATFORM\下

网友C:
谢谢楼上。不知道怎么,公司的电脑上不行。
然后我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按上述方法操作。
可以Build Current Project了。
9个error,但都是我输入有误,都改过来了。
还有一个warning C4715:'DllEntryPoint':not all control paths return a value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编译没有错误,接下来,我可以在PB中打开String.def文件了。
我添加 如下内容:
LIBRARY string

EXPORTS
    STR_Init
    STR_Deinit
    STR_OPen
    STR_Close
    STR_Read
    STR_Write
    STR_Seek
    STR_PowerDown
    STR_PowerUP
    STR_IOControl
这些是我String文件实现的流接口。
.def文件的作用即是,告知以指定的某方式编译导出函数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不知道怎么,公司的电脑上不行。
然后我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按上述方法操作。
可以Build Current Project了。
9个error,但都是我输入有误,都改过来了。
还有一个warning C4715:'DllEntryPoint':not all control paths return a value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编译没有错误,接下来,我可以在PB中打开String.def文件了。
我添加 如下内容:
LIBRARY string

EXPORTS
? ? STR_Init
? ? STR_Deinit
? ? STR_OPen
? ? STR_Close
? ? STR_Read
? ? STR_Write
? ? STR_Seek
? ? STR_PowerDown
? ? STR_PowerUP
? ? STR_IOControl
这些是我String文件实现的流接口。
.def文件的作用即是,告知以指定的某方式编译导出函数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也是弄过一个简单的流驱动,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http://blog.eeworld.net/lan120576664/archive/2009/10/14/4670886.aspx

网友:
谢谢31楼的兄弟,eeworld真是学习的好地方,等我学会了,也去帮助别人,不过要等一段时间了。呵呵。

网友:
哦?我现在修改了.def文件,同时加入了注册表项。
warning C4715:'DllEntryPoint':not all control paths return a value
刚才这个warning没有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最简单的流驱动开始吧。大概步骤仅供参考:
(1) 在 smdk2440\DRIVERS 下建立Mydriver 目录,并在dirs 文件中加入此目录,使
系统编译bsp 的时候可以编译这个文件
(2)在 smdk2440\DRIVERS\MyDriver\目录中建立makefile 文件.
(3)在smdk2440\DRIVERS\MyDriver\目录中建立source 文件.
(4)编写Mydriver.def 导出Dll 符号:
Mydriver_open
...
(5)在配置文件platform.bib 中加入以下内容:
;Mydriver
Mydriver.dll $(_FLATRELEASEDIR)\Mydriver.dll NK SH
(6)在注册表文件platform.reg 中加入以下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ydriver]
"Prefix"="Mydriver"
"Dll"="Mydriver.dll"
(7)重新编译内核,点PB5 的主菜单Build OS Sysgen 即可

这位兄弟的方法,好像很多人这么做哦。对初学者貌似复杂了点。

网友:
该说的高手都说光了,帮你顶下吧,哈哈

网友:
嘿嘿,wlc311和gooogleman兄弟都来了。感谢啊。
31楼兄弟给的http://blog.eeworld.net/lan120576664/archive/2009/10/14/4670886.aspx例子
是按照14兄弟的做法做的。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08/04/2765650.aspx
gooogleman这还有一个例子,是和我那种操作方法一样的。
这回终于知道流驱动编写的流程了。
谢谢各位。呵呵。那些驱动函数看起来还能够理解的。
我也再接再厉!

网友:
再等几个小时,就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