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623放大热电偶

楼主:
近来使用AD623进行热电偶放大,遇到些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我使用T型或K型热电偶,使用AD623进行放大,电路图如下:

电路板做好后,我使用一段2CM的热电偶进行试验,编程,用手捏住热电偶的头,可以明显看到AD采样值不断增加,当实际使用时,由于热电偶的线有1M多,此时,用手捏住热电偶头后,发现AD采样值不变了,很是奇怪,我用热风枪吹热电偶头,温度很高时,AD采样值在温度高时会变化,但与用2CM短的热电偶线时的值不太一样,难道热电偶采集与线电阻也有什么关系,还是AD623有使用有什么不对,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有相同经历,还忘不吝赐教。

网友:
要处理好冷端........

网友: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行,线长了驱动不起来了

网友:
和冷端没关系,有冷端补偿相关计算,现在是线短了没问题,线长了有问题.

网友:
你的热电偶有多长的线?
热电偶除了头部,其余部分应该保持绝缘的(如果后面的线有接触,则测得的不是头部的温度,是后面的)

网友:
与线有较大关系的,不宜用过长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跟线长短没有关系,因为放大的是差分信号,没有电流,所以很有可能是后面绝缘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AD623的适用不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