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电源管理和电池驱动问题?

楼主:
自己编写了电池驱动,可以正常读取电池状态和电压(通过I2C接口)?

驱动中 BatteryPDDGetStatus 中返回相应参数结构.

BOOL WINAPI
BatteryPDDGetStatus(
                    PSYSTEM_POWER_STATUS_EX2 pstatus,
                    PBOOL pfBatteriesChangedSinceLastCall
                    )
{
        DWORD charger_voltage;
        DWORD sample;
        DWORD temperature = 0;
        unsigned ad_number = 5;
        float voltage_percent = 0;
        BOOL PowerStatus;
        static DWORD ChrgI = 0,ChrgIMax = 0,ChrgIMin = 0;        //add,wgy, 2006.4.25

    PowerStatus = IsACOnline();

        // Level Indicator
    if(voltage_percent >= 0.7)
        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HIGH;
    else if (( voltage_percent <0.70) && (voltage_percent >=0.3))
        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LOW;
    else if(voltage_percent<=0.20)
        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CRITICAL;
    pstatus->BatteryLifePercent           = (BYTE) (voltage_percent * 100);
    pstatus->Reserved1                  = 0;
    pstatus->BatteryLifeTime            = BATTERY_LIFE_UNKNOWN;
    pstatus->BatteryFullLifeTime        = BATTERY_LIFE_UNKNOWN;

    pstatus->Reserved2                  = 0;
    pstatus->Backup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UNKNOWN;
    pstatus->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 0;
    pstatus->Reserved3                  = 0;
    pstatus->BackupBatteryLifeTime      = BATTERY_LIFE_UNKNOWN;
    pstatus->BackupBatteryFullLifeTime  = BATTERY_LIFE_UNKNOWN;

    pstatus->BatteryChemistry           = BATTERY_CHEMISTRY_LION;
    pstatus->BatteryVoltage             = terminal_voltage/BAT_MV(1000);
    pstatus->BatteryCurrent             = 0;
    pstatus->BatteryAverageCurrent      = 0;
    pstatus->BatteryAverageInterval     = 0;
    pstatus->BatterymAHourConsumed      = 0;
    pstatus->Battery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pstatus->BackupBatteryVoltage       = 0;

   *pfBatteriesChangedSinceLastCall = FALSE;
    return (TRUE);
}

可WINCE每次开机进入桌面 都提示对话框( Main Batteries Very Low ), 点确定后, 进入控制面板, 查看电源管理,
电源管理面板可以显示 电量百分比 相应的Main Batteries 显示 Good ,
请问那个参数返回不对?

网友A:
voltage_percent 不是一直是0么,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CRIT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ltage_percent 不是一直是0么,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CRITICAL

不是0
基本都显示 85% 左右

网友:
提示对话框( Main Batteries Very Low )
就是由于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CRITICAL;
从你贴的代码上看,楼主应该检查下voltage_percent

网友:
这种现象以前也有遇到过
直接把开机的时候前面检测到的一些数据丢掉,不做处理即可

网友:
if(voltage_percent >= 0.7)
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HIGH;
    else if (( voltage_percent <0.70) && (voltage_percent >=0.3))
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LOW;
    else if(voltage_percent <=0.20)
pstatus->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CRITICAL;

你可以在这打印信息看看是不是对应执行了

也可以通过采电压量来判断,就是没转换成百分比之前来判断
如:        if(voltage >= 3.7)
                current_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HIGH;
    else if (voltage >= 3.6)
                current_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LOW;
        else
                current_BatteryFlag = BATTERY_FLAG_CRITICAL;

另外:请教您的充电、放电表是怎么做的?可否贴出来看看

网友:
偶用的 ds2786 芯片, 充电,放电表都省了。

网友:
接地同问,用DS2786,在wince 5.0下,充放电都正常,但是在关机时充电,系统的百分数不跟随更新,比如关机前显示58%,关机后充满了(测电压已达到满电),充电电流也切断了(已确认),但再开机还是58%,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