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默认连接的WIFI路由器

楼主(2009-12-22):
如何设置默认连接的WIFI路由器
各位大虾,请问在GSPI8686注册表中,如何可以设置默认连接wifi网络?谢谢!
路由器
wifi
注册表
如何

网友A:
修改注册表是不行的
可以用这个函数进行连接
DWORD WZCSetInterface(
LPWSTR pSrvAddr,
DWORD dwInFlags,
PINTF_ENTRY pIntf,
LPDWORD pdwOutFlags
);
PINTF_ENTRY pIntf 里面填网卡名称和要连接AP的一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