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sageBeep()通过蜂鸣器实现问题

楼主:
我的设备中没有加声卡,只有一个蜂器鸣,写了个蜂鸣器的驱动,WINCE中的函数MessageBeep()如何去实现呢?MessageBeep()都调用了哪些函数和信息?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del/archive/2008/02/08/1065917.html
http://vbworld.sxnw.gov.cn/vbapi/detail/MessageBeep.htm

网友:
楼上提供的这些信息在WINCE的HELP里边能查找到,但是只是说了下这个函数的意义,没说和硬件之间的关系

网友:
楼主,你好!

蜂鸣器的驱动是怎么写的?能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蜂鸣器的驱动是怎么写的?能说说吗?

其实就是个IO 控制一个三极管什么的,导通截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蜂鸣器的驱动是怎么写的?能说说吗?

其实就是个IO 控制一个三极管什么的,导通截止即可。

是这样的。

刚才写了个WIN32程序试了一下,在PC机上是通过声卡发出声音,据说如果没有声卡的话PC的蜂鸣器就会叫,估计要把这个蜂鸣器的驱动写成一个WINCE能够自由调用的标准的驱动了,还不知道如何写。

网友:
你就写个流驱动

然后应用使用DeviceIOControl和驱动的xxx_iocontrol函数通信,控制IO即可。

网友:
相当于自己重新写个MessageBeep函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写个流驱动

然后应用使用DeviceIOControl和驱动的xxx_iocontrol函数通信,控制IO即可。

相当于自己重新写个MessageBeep函数了。

我也是想这么做的,但是经理说尽量用微软的函数,这样的话其它公司开发AP的时候方便一些。
目前打算明天写个API,直接向驱动中的线程Setevent得了,反正驱动都已经写好了。

网友:
DeviceIOControl  我是直接要这个来控制IO口的

网友:
没理解我的意思。
直接通过DeviceIOControl当然是很简单了,问题是想让人直接用MessageBeep这个函数,明天把音频驱动加上去,在那里去处理蜂鸣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理解我的意思。
直接通过DeviceIOControl当然是很简单了,问题是想让人直接用MessageBeep这个函数,明天把音频驱动加上去,在那里去处理蜂鸣器。

晕,蜂鸣器必须有个驱动对应才行。如果不使用DeviceIOControl,

MessageBeep函数也是要调用驱动的,没有驱动怎么能行呢?

所以这是必然的过程。少不了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蜂鸣器必须有个驱动对应才行。如果不使用DeviceIOControl,

MessageBeep函数也是要调用驱动的,没有驱动怎么能行呢?

所以这是必然的过程。少不了这么做的。

我已经有了蜂鸣器驱动,在这个驱动中等待事件来鸣叫,MessageBeep这个函数是微软自己的函数,应该是直接调用声卡的驱动,而我在声卡驱动中setevent,这样蜂鸣器就可以叫,DeviceIOControl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