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请教UART中的小问题

楼主:
我刚接触单片机不久,还在看别人写的程序,现在关于单片机与PC通信的程序没大看懂,希望前辈能指点下,不胜感激。我看的是MSP430F449,下面是串口中断程序。目前单片机和PC不能正常通信,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出了问题。
unsigned char ReceiveFlag=0;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void)
{
_BIC_SR_IRQ(LPM3_bits); // Cleat LPM3 bits from 0(SR)

ReceiveBUFF[ReceiveCounter++] = RXBUF0;

if(ReceiveHeadFlag == 0)
{
if(ReceiveBUFF[0] != 0x55)
{
ReceiveCounter = 0;
return;
}
if (ReceiveCounter == 1)
return;
if (ReceiveBUFF[1] != 0xaa)
{
ReceiveCounter = 0;
return;
}
if (ReceiveCounter < 4)
return;
if(ReceiveCounter == 4)
{
ULen = (ReceiveBUFF[2]<<8) + ReceiveBUFF[3];
ReceiveFlag =1;
ReceiveChecksum =ReceiveBUFF[2];
return;
}
}
else
{
ReceiveChecksum += ReceiveBUFF[ReceiveCounter-1];
if (ReceiveCounter >= (ULen + 2))
{
ReceiveChecksum -=ReceiveBUFF[ReceiveCounter-1];
ReceiveFlag = 1;
ReceiveCounter = 0;
ReceiveHeadFlag = 0;
}
if(ReceiveFlag ==1)
{
ReceiveFlag =0;
receivecorrect =1;
Command = ReceiveBUFF[5];
}
}
}

上面程序 ULen = (ReceiveBUFF[2]<<8) + ReceiveBUFF[3],其中“ReceiveBUFF[2]<<8”,之前定义的是char ReceiveBUFF[20]; char ULen,这里ReceiveBUFF[2]向左移8位,那不是都移出去了吗,不是就变成00000000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谢谢啦

网友A:
只要把ULen定义成int就可以了!ReceiveBUFF[2]<<8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给ReceiveBUFF[2],这个不会出错。

网友:
一般来说通信不成功是因为通信波特率不一致等原因引起的。。。
新手可能遇到的问题更可笑一些,等你查出来后你肯定想揍你自已一顿。。。

网友:
十分感谢。。。。。。但我还有点不明白,ReceiveBUFF[2]本身是八位的,左移时数据不会丢失是吗?UART这里的寄存器不是都是八位吗,定义ULen为int,则ULen会很大,这里(ReceiveCounter >= (ULen + 2))  ”那岂不是ReceiveCounter 会超过256,而之前定义char ReceiveBUFF[20],说明ReceiveCounter 要小于20 啊?

网友:
即然数组为20,自然发送数据端一次的数据量不会>20!放心,是双方约定的。

网友:
一般串口一次会把一帧数据全部发送完么?还是每次发送一个字节,直到一帧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ULen定义成int就可以了!ReceiveBUFF[2]<<8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给ReceiveBUFF[2],这个不会出错。

程序“ULen = (ReceiveBUFF[2]<<8) + ReceiveBUFF[3];”
其中如果定义了ULen为int型,那么假设ReceiveBUFF[2]=0x01,那么左移八位后再加上ReceiveBUFF[3],ULen肯定要大于0xFF,这样的话(ReceiveCounter >= (ULen + 2));那么ReceiveCounter也大于0xFF,而ReceiveCounter是char型,只有八位啊,那么不就溢出了吗。

网友B:
你从哪里来的代码,你怎么知道ReceiveBUFF[2]一定大于零呢?这段代码如果正确,ReceiveBUFF[2]就一定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里来的代码,你怎么知道ReceiveBUFF[2]一定大于零呢?这段代码如果正确,ReceiveBUFF[2]就一定为0

以前做项目的人写的,问题是如果ReceiveBUFF[2]为0,那么ULen = (ReceiveBUFF[2]<<8) + ReceiveBUFF[3];有什么意义啊?直接写成ULen =ReceiveBUFF[3];不可以吗?难道是程序有问题?我现在确定不了无法通信是程序哪里出了问题,头大啊

网友:
   具体情况不明,但是建议中断函数中不要写那么多的条件判断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