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驱动程序的安装文件

楼主(2009-06-15):
怎样做驱动程序的安装文件
我手上有个设备的驱动,一个inf 文件,一个sys文件,我想把驱动打包为一个EXE文件,执行安装后,当设备连接时,不需要手动查找驱动的目录就可以自动安装驱动文件,请问该怎样打包,最好是用VS2008自带的打包工具。高手给指点下,谢谢了。
安装
打包工具
程序
最好

网友A:
LZ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B:
系统?操作系统?XP。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带USB通讯的芯片,厂家提供了通讯驱动,我想把这个驱动打下包。

网友C:
自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