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WinCE+ep93xx的GPIO中断没有?急呀!!!!!!!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GPIO的中断,使用流驱动
平台:WinCE5.0 + ep93xx芯片
通过超级终端输出串口调试信息发现,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系统启动的时候,系统多次进入IST线程,并通过了WaitingForSingleObject()函数,
但是当拨动GPIO口处的开关时,超级终端处没有输出打印信息,并且在interrupt.c文件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下检测
中断向量状态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对应GPIO中断的那一位也没有变化(当拨动GPIO口处的开关时,因为按理说,拨动这个开关,中断向量状态寄存器中对应的位应该置位才是)。

不知道为什么,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呀!急呀!!!!!!!

网友A:
你说的芯片没用过,你的IO口是否配置成了中断模式,至于你说的系统启动的时候多次产生中断,你看看初始化代码里相关IO的配置,还有中断是否被其他设备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芯片没用过,你的IO口是否配置成了中断模式,至于你说的系统启动的时候多次产生中断,你看看初始化代码里相关IO的配置,还有中断是否被其他设备占用。

IO口配成了中断口,
我想问问如果中断别其他设备占用的话,可以到哪个地方去修改?

网友:
看看具体代码了,估计是配置还没到位

网友:
如果中断管脚被其它地方占用,就去修改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芯片没用过,你的IO口是否配置成了中断模式,至于你说的系统启动的时候多次产生中断,你看看初始化代码里相关IO的配置,还有中断是否被其他设备占用。

IO口配成了中断口,
我想问问如果中断别其他设备占用的话,可以到哪个地方去修改?

如果中断被其他设备占用你可以一个物理中断触发几个逻辑中断(我这种描述法可能不妥当,反正就那意思)然后CPU再判断该是哪个设备

网友:
已经解决了。
中断向量状态寄存器应该是在内部有变化的,但是在用户态不能访问这个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中断向量状态寄存器应该是在内部有变化的,但是在用户态不能访问这个寄存器

然后呢?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哈哈哈呵呵,我也做过这种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中断向量状态寄存器应该是在内部有变化的,但是在用户态不能访问这个寄存器

然后呢?路怎么解决的呢?

既然中断向量寄存器里的值是反映当前中断状态的,那么通过WinCE下的ISR服务就可以处理相应的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