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让wifi网卡自动连接wifi无线路由

楼主:
我的需求是这样的:

step1:查找到本区域中有效的无线网络;
step2:如果有我需要的SSID,则自动本连接上该SSID标志的路由。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附上代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附上代码,谢谢!

貌似像老师查作业。。。。。

网友:
DWORD WZCQueryInterface(
  LPWSTR pSrvAddr,
  DWORD dwInFlags,
  PINTF_ENTRY pIntf,
  LPDWORD pdwOutFlags
);
这个函数可以获得当前有效的AP
DWORD WZCSetInterface(
  LPWSTR pSrvAddr,
  DWORD dwInFlags,
  PINTF_ENTRY pIntf,
  LPDWORD pdwOutFlags
);
用这个函数把你要连的SSID加入preferred list并与之连接

没工夫给你写代码哦,去看看文档也花不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