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出U盘的数据然后在彩色显示屏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想使用51单片机读出U盘的数据,然后在彩色显示屏上显示
请问大侠,需要用到什么芯片,51接口的彩色显示屏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要用支持USB的51内核单片机。
或者用总线转USB的芯片。

51可用的彩屏很多,一般用SPI接口。你需要多大的分辨率和尺寸?

网友:
一般要驱动芯片的,还有直接用LCD模块的,可以通过Uart,SPI等接口通讯,没有所谓的51接口的彩色显示屏.LCD的驱动芯片就太多了,看你需要选择了.

网友:
也可以用FLASH读写器这类的驱动芯片,然后单片机通过丫来实现操作FLASH

不过得注意文件系统

另外,彩屏操作用的资源比较多,还有就是如果要做数据处理的话

这些都得考虑一下单片机的资源和处理能力

网友:
320×240×16÷2=153600字节,你的USB速度多块?有用到文件系统么?如果用到文件系统,51很难满足你的速度要求,刷新一幅图片及分钟,很难让人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支持USB的51内核单片机。
或者用总线转USB的芯片。

51可用的彩屏很多,一般用SPI接口。你需要多大的分辨率和尺寸?

没有graphics contrilor,一般用PMP(int80),就51的P0P2口组合,如果MCU没有SPI模块或者SPI模块速度不够,会成为显示的瓶颈

网友:
现在有单指令周期80MHz的51内核单片机。有100x100等级的彩屏(老款手机用的那种)。配合起来没问题。
所以要知道具体需求。

网友:
楼主还是把系统要求写一下,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方案。

网友:
懂得LCD显示原理,
RGB数据格式,即可。嘿嘿。

网友:
51单片机做彩屏显示,资源很紧张的
能做到的可能价格已经媲美相同功能的FPGA了

网友:
51接口的彩色显示屏有什么型号的?
51可以用SPI接口,不过得看SPI模块好不好用了,看速度如何.至于LCD型号与什么单片机没有关系,而与你的具体功能要求有关.

网友:
黑白屏用51做还可以
彩屏的话,用51做资源可能就不够了,毕竟你的系统里还要USB接口

当然,用高级的51芯片也能做,不过高级的51太贵了,还不如换个资源多点的MCU呢,或者用低端的ARM芯片

网友:
找个USB驱动模块,然后以个MCU同过它来读U盘中的数据,这样做起来会简单点就是要多个芯片
或者找带USB的MCU,像AT89C5131之类的

网友:
用CH376 不用考虑文件系统。。。

网友:
单片机也可以实现TFTLCD液晶显示的,主要在于驱动模组程序的编写,另外就是液晶显示的连接。北京迪文做的产品主要就是解决单片机液晶显示的问题的。大家可以dwin99@live.cn
给我,我会发资料给各位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