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up error 6

楼主:
最近在用EVC做项目,几个地方程序在VC++中运行都是好的,把他移植到EVC中编译运行之后,老是出错,用GetLastError()返回值是6,用lookup error查下是"句柄无效",各位大哥大姐,帮小妹指点下吧,我快要疯了.

网友:
贴点代码吧,不然怎么知道是什么句柄

网友:
1.wince包含了win32 API的子集,注意,是子集,所以很多win32的API是没办法使用的。
2.wince下有一部分API和PC下的API虽然函数名完全一样,但是参数,结果会有一些不同,要特别注意。

网友:
1.贴代码出来,大家帮你分析
2.多看EVC的帮助,里面很多函数和vc里的不一样,多做对比
3.多加点分,大家回答就有积极性,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单步调试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的

网友:
{
   IHTMLDocument2 *pdoc = NULL;

   IDispatch *pdp = NULL;

   m_pBrowserApp->get_Document(&pdp);

   if(!pdp)
      MessageBox("get pdp error");

   if(!SUCCEEDED(pdp->QueryInterface(IID_IHTMLDocument2,(void**)(&pdoc))))
   {
      long error = GetLastError();
      CString s;
      s.Format("%d",error);
      MessageBox(s+"get doc error");
      return;
    }
}
这段代码在VC++ 中可以正常运行,执行结果是对的.
但是在EVC里显示 6get doc error
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