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C语言版转过来的)

楼主:
我妹妹的一个面试题,让写这个程序的详细功能,和对这个程序做出优化。

我妹理解的:本程序功能:检测信号,当检测时间超过25s时,表示有系统故障,将p2拉高,延时12*42s。当检测到上升沿到来时,LED灯显示,且读取p2口对应12个地址状态(数组中定义)。

对方嫌不满意,不详细,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吧。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_0 = 0x80;
sbit P0_1 = 0x81;
sbit P0_2 = 0x82;
sbit P0_3 = 0x83;
sbit P0_4 = 0x84;
sbit P0_5 = 0x85;
sbit P1_5 = 0x95;
sbit P2_7 = 0xA7;
sbit IntSignal=0xB5;
sfr  WDT_CONTR=0xe1;
sbit CS=0xe9;
uchar Addr;
uint msCount;

uchar SignalTimeOut;
uchar SignalTime;
uint ProcLEDTime;
uchar State_p2;
bit erro=0;
bit StateTime=0;
bit RSState=0;
uint ClockMs,ClockS;
uint TempClockS;
uchar S_State,M_State,E_State;
uchar Move_State;
uchar State;
bit Erro_ri=0;
bit SignalState;
bit rise;
bit ProcStop;

uchar code StateTab[12]={0xbe,0xde,0xee,0xf6,
0xbd,0xdd,0xed,0xf5,
0xbb,0xdb,0xeb,0xf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取P2口状态
----------------------------*/
void Statecode(uchar State_code)
{
switch (State_code)
{  case 0xbe: State_p2=0; break;
  case 0xde: State_p2=1; break;
  case 0xee: State_p2=2; break;
  case 0xf6: State_p2=3; break;
  case 0xbd: State_p2=4; break;
  case 0xdd: State_p2=5; break;
  case 0xed: State_p2=6; break;
  case 0xf5: State_p2=7; break;
  case 0xbb: State_p2=8; break;
  case 0xdb: State_p2=9; break;
  case 0xeb: State_p2=10; break;
  case 0xf3: State_p2=1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Delay(uint Dat)
{
uint j;
for (;Dat>0;Dat--)
{for (j=42;j>0;j--);WDT_CONTR=0x38;}
}

void Delay10m() //10分钟延时,600秒
{
ClockMs=0;
ClockS=0;
while(ClockS <600) ;
}

/*——————————————————————————————————
故障状态
------------------------------------*/
void Error()
{
ET0=0;
P2=0xff;
mDelay(12);
P0_0=1;
erro=1;
P0_4=1;
P0_5=0;
while(1)
{
P0_3=~P0_3;
mDelay(500);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P2_7
-----------------------*/
void SignalCheck()
{
if(SignalTimeOut>25) Error(); //20ms内监测
else erro=0;
rise=0;
if(SignalState!=P2_7)
{
SignalState=P2_7;
rise=SignalState;
SignalTimeOut=0;
}

if(rise) SignalTime+=1;
if(P0_4&&(SignalTime==100)){P0_4=0;SignalTime=0;}
if((!P0_4)&&(SignalTime==50)){P0_4=1;SignalTime=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_3
---------------------------------*/
void ProcLED()
{
if(ProcStop) {P0_3=1;return;}
ProcLEDTime+=1;
if(ProcLEDTime==2000) {P0_3=~P0_3;ProcLEDTime=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0x9a; //
TH0=0xfe;      //
SignalTimeOut+=1;
msCount+=1;
ClockMs+=1;
if(ClockMs==1000){ClockMs=0;ClockS+=1;}
SignalCheck();  //检测上升沿
  ProcLED();
WDT_CONTR=0x38;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void StateProc(uchar delay)
{
uchar i;
if(delay)
{
for(i=5;i>0;i--) { msCount=0;while(msCount <60000);} //5分钟延时
}
else
{
msCount=0;
while(msCount <20000);  //20秒延时
}

while(!rise);//检上升沿到来
msCount=0;
while(msCount <1);//延1ms
P2=0xff;//置高
    msCount=0;
while(msCount <10);//2008-03-04修10ms

/*while(!rise);//检上升沿到*/

    P2=StateTab[State];//执行
}

void IntProc()
{
if(IntSignal)return;
E_State= P1>>5;
ProcStop=0;
while(!(IntSignal&&(State==M_State)))
{
if(IntSignal)
{
if(State {State+=1;StateProc(0);}
}
else
{
if(State==E_State) while(!IntSignal);
else {State-=1;StateProc(0);}
}
}
ProcStop=1;
}
/*-------------------------------------
等待延时
-------------------------------------*/
void mDelay0(register uchar n)
{
for(n;n>1;n--) WDT_CONTR=0x38;
}

/*-------------------------------
发送地址
------------------------------*/
void SendsAddr()
{
WDT_CONTR=0x38;
TB8=0;
CS=0;
mDelay0(10);
P0_1=0;
SBUF=Addr;
while(!TI);
TI=0;
mDelay0(15);
SM2=0;
CS=1;
mDelay0(5);
}

/*------------------------------
发送数据
-----------------------------*/
void SendsData()
{
uchar temp;
WDT_CONTR=0x38;
    TB8=0;
CS=0;
mDelay0(10);
temp=P2;
Statecode(temp);
    if(!erro) SBUF=State_p2;
else SBUF=13;
while(!TI);
TI=0;
mDelay0(15);
SM2=1;
CS=1;
mDelay0(5);

}
/*-------------------------------
执行P0口命令
--------------------------------*/
void D_Move()
{
mDelay(1000);
WDT_CONTR=0x38;
if(State>Move_State)
{  ProcStop=0;
Erro_ri=0;
do
{
State-=1;
StateProc(0);
}
while(State>Move_State);
        ProcStop=1;
}
else if(State     {
Erro_ri=0;
ProcStop=0;
do
{
State+=1;
StateProc(0);
}while(State ProcStop=1;
}
else { Erro_ri=0; StateProc(0); }
mDelay(1000);

}
/*--------------------------------
串口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1)
{  uchar temp;
    uchar temp0;
    uchar Sbuftemp;
    RI=0;
Sbuftemp=SBUF;
Erro_ri=1;
mDelay0(15);
if(SM2==0)
{

temp=Sbuftemp&0x0f;
if(temp>11) { RSState=0; Move_State=11; }
else
{  Addr=P1&0xc0;
  temp0=Sbuftemp&0xc0;
  if((temp0==Addr)||(temp0==0x00)) {  RSState=1; Move_State=temp; }

}
SendsData();

}

else
{

Addr=P1&0xc0;
if(Sbuftemp==Addr) SendsAddr();
else
{
SM2=1;
P0_1=1;
CS=1;

}
    }
    }
  else TI=0;
}

void main()
{
P2=0xff;P0=0xff;P1=0xff;P3=0xff;
mDelay(1000); //启动延迟时间
    SCON=0x90;
    PCON=0x00;
SM2=1;
    TH0=0xfe; //
TL0=0xa2;    //晶振4.194304 MHz  1ms定时
TMOD=0x01;      //
TR0=1;
IP=0x10;
    EA=1;
    ES=1;
ET0=1;
  Addr=P1&0xc0;
SignalState=P2_7;
WDT_CONTR=0x38;

S_State=7; //启动端口
State=S_State;

while(!rise);
P0_0=0;
ProcStop=0;
P2=StateTab[State];

do
{
Erro_ri=0;
State+=1;
StateProc(0);
}
while(State <11);
ProcStop=1;
    Delay10m();  //10分钟
    /*mDelay(2000);*/
M_State=11-((P1>>3)&0x3);

ProcStop=0;
while(State>M_State)
{
Erro_ri=0;
State-=1;
StateProc(0);
}
ProcStop=1;
retu: mDelay(5000);
while(Erro_ri&RSState) D_Move();
ClockMs=0;
ClockS=0;
while(ClockS <14400)        //延时4小时,14400秒
{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if(!IntSignal)
{
mDelay(1000);
if(!IntSignal)
{
TempClockS=ClockS;
IntProc();
ClockS=TempClockS;
}
}
}
Erro_ri=0;
S_State=P1&0x07;
if(State>S_State)
{
ProcStop=0;
do
{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State-=1;
StateProc(1);
}
while(State>S_State);
        ProcStop=1;
}
else if(State     {

ProcStop=0;
do
{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State+=1;
StateProc(1);
}
while(State ProcStop=1;
}
else {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StateProc(1); }

while(1)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

网友:
功能好说,关键是优化部分

网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_0 = 0x80;
sbit P0_1 = 0x81;
sbit P0_2 = 0x82;
sbit P0_3 = 0x83;
sbit P0_4 = 0x84;
sbit P0_5 = 0x85;
sbit P1_5 = 0x95;
sbit P2_7 = 0xA7;
sbit IntSignal=0xB5;
sfr  WDT_CONTR=0xe1;
sbit CS=0xe9;
uchar Addr;
uint msCount;

uchar SignalTimeOut;
uchar SignalTime;
uint ProcLEDTime;
uchar State_p2;
bit erro=0;
bit StateTime=0;
bit RSState=0;
uint ClockMs,ClockS;
uint TempClockS;
uchar S_State,M_State,E_State;
uchar Move_State;
uchar State;
bit Erro_ri=0;
bit SignalState;
bit rise;
bit ProcStop;

uchar code StateTab[12]={0xbe,0xde,0xee,0xf6,0xbd,0xdd,0xed,0xf5,0xbb,0xdb,0xeb,0xf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取P2口状态
----------------------------*/
void Statecode(uchar State_code)
{
        switch (State_code)
        {
                case 0xbe: State_p2=0; break;
                case 0xde: State_p2=1; break;
                case 0xee: State_p2=2; break;
                case 0xf6: State_p2=3; break;
                case 0xbd: State_p2=4; break;
                case 0xdd: State_p2=5; break;
                case 0xed: State_p2=6; break;
                case 0xf5: State_p2=7; break;
                case 0xbb: State_p2=8; break;
                case 0xdb: State_p2=9; break;
                case 0xeb: State_p2=10; break;
                case 0xf3: State_p2=1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Delay(uint Dat)
{
        uint j;
        for(;Dat>0;Dat--)
        {
                for(j=42;j>0;j--)
                        ;
                WDT_CONTR=0x38;
        }
}

void Delay10m() //10分钟延时,600秒
{
        ClockMs=0;
        ClockS=0;
        while(ClockS <600)
                ;
}

/*——————————————————————————————————
故障状态
------------------------------------*/
void Error()
{
        ET0=0;
        P2=0xff;
        mDelay(12);
        P0_0=1;
        erro=1;
        P0_4=1;
        P0_5=0;
        while(1)
        {
                P0_3=~P0_3;
                mDelay(500);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P2_7
-----------------------*/
void SignalCheck()
{
        if(SignalTimeOut>25)
                Error(); //20ms内监测
        else
                erro=0;
        rise=0;
        if(SignalState!=P2_7)
        {
                SignalState=P2_7;
                rise=SignalState;
                SignalTimeOut=0;
        }

        if(rise)
                SignalTime+=1;
        if(P0_4&&(SignalTime==100))
                {
                        P0_4=0;
                        SignalTime=0;
                }
        if((!P0_4)&&(SignalTime==50))
        {
                P0_4=1;
                SignalTime=0;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_3
---------------------------------*/
void ProcLED()
{
        if(ProcStop)
        {
                P0_3=1;
                return;
        }
        ProcLEDTime+=1;
        if(ProcLEDTime==2000)
        {
                P0_3=~P0_3;
                ProcLEDTime=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0x9a; //
        TH0=0xfe;      //
        SignalTimeOut+=1;
        msCount+=1;
        ClockMs+=1;
        if(ClockMs==1000)
        {
                ClockMs=0;
                ClockS+=1;
        }
        SignalCheck();  //检测上升沿
        ProcLED();
        WDT_CONTR=0x38;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void StateProc(uchar delay)
{
        uchar i;
        if(delay)
        {
                for(i=5;i>0;i--)
                {
                        msCount=0;
                        while(msCount <60000);
                } //5分钟延时
        }
        else
        {
                msCount=0;
                while(msCount <20000)
                        ;  //20秒延时
        }

        while(!rise)
                ;//检上升沿到来

        msCount=0;
        while(msCount <1)
                ;//延1ms

        P2=0xff;//置高
        msCount=0;
        while(msCount <10)
                ;//2008-03-04修10ms

        /*while(!rise);//检上升沿到*/
        P2=StateTab[State];//执行
}

void IntProc()
{
        if(IntSignal)
                return;
        E_State= P1>>5;
        ProcStop=0;
        while(!(IntSignal&&(State==M_State)))
        {
                if(IntSignal)
                {
                        if(State
                        {
                                State+=1;
                                StateProc(0);
                        }
                }
                else
                {
                        if(State==E_State)
                                while(!IntSignal)
                                        ;
                        else
                        {
                                State-=1;
                                StateProc(0);
                        }
                }
        }
        ProcStop=1;
}

/*-------------------------------------
等待延时
-------------------------------------*/
void mDelay0(register uchar n)
{
        for(n;n>1;n--)
                WDT_CONTR=0x38;
}

/*-------------------------------
发送地址
------------------------------*/
void SendsAddr()
{
        WDT_CONTR=0x38;
        TB8=0;
        CS=0;
        mDelay0(10);
        P0_1=0;
        SBUF=Addr;
        while(!TI);
        TI=0;
        mDelay0(15);
        SM2=0;
        CS=1;
        mDelay0(5);
}

/*------------------------------
发送数据
-----------------------------*/
void SendsData()
{
        uchar temp;
        WDT_CONTR=0x38;
        TB8=0;
        CS=0;
        mDelay0(10);
        temp=P2;
        Statecode(temp);
        if(!erro)
                SBUF=State_p2;
        else
                SBUF=13;

        while(!TI)
                ;
        TI=0;
        mDelay0(15);
        SM2=1;
        CS=1;
        mDelay0(5);
}

/*-------------------------------
执行P0口命令
--------------------------------*/
void D_Move()
{
        mDelay(1000);
        WDT_CONTR=0x38;
        if(State>Move_State)
        {
                ProcStop=0;
                Erro_ri=0;
                do
                {
                        State-=1;
                        StateProc(0);
                }
                while(State>Move_State);
                ProcStop=1;
        }
        else if(State
        {
                Erro_ri=0;
                ProcStop=0;
                do
                {
                        State+=1;
                        StateProc(0);
                }while(State
                ProcStop=1;
        }
        else
        {
                Erro_ri=0;
                StateProc(0);
        }
        mDelay(1000);
}

/*--------------------------------
串口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1)
        {
                uchar temp;
                uchar temp0;
                uchar Sbuftemp;
                RI=0;
                Sbuftemp=SBUF;
                Erro_ri=1;
                mDelay0(15);
                if(SM2==0)
                {
                        temp=Sbuftemp&0x0f;
                        if(temp>11)
                        {
                                RSState=0;
                                Move_State=11;
                        }
                        else
                        {
                                Addr=P1&0xc0;
                                temp0=Sbuftemp&0xc0;
                                if((temp0==Addr)||(temp0==0x00))
                                {
                                        RSState=1;
                                        Move_State=temp;
                                }
                        }
                        SendsData();
                }
                else
                {
                        Addr=P1&0xc0;
                        if(Sbuftemp==Addr)
                                SendsAddr();
                        else
                        {
                                SM2=1;
                                P0_1=1;
                                CS=1;
                        }
                }
        }
        else
                TI=0;
}

void main()
{
        P2=0xff;P0=0xff;P1=0xff;P3=0xff;
        mDelay(1000); //启动延迟时间
        SCON=0x90;
        PCON=0x00;
        SM2=1;
        TH0=0xfe; //
        TL0=0xa2;    //晶振4.194304 MHz  1ms定时
        TMOD=0x01;      //
        TR0=1;
        IP=0x10;
        EA=1;
        ES=1;
        ET0=1;
        Addr=P1&0xc0;
        SignalState=P2_7;
        WDT_CONTR=0x38;
        S_State=7; //启动端口
        State=S_State;
        while(!rise);
        P0_0=0;
        ProcStop=0;
        P2=StateTab[State];
        do
        {
                Erro_ri=0;
                State+=1;
                StateProc(0);
        }while(State <11);
        ProcStop=1;
        Delay10m();  //10分钟
        /*mDelay(2000);*/
        M_State=11-((P1>>3)&0x3);
        ProcStop=0;
        while(State>M_State)
        {
                Erro_ri=0;
                State-=1;
                StateProc(0);
        }
        ProcStop=1;

retu: mDelay(5000);
        while(Erro_ri&RSState)
                D_Move();
        ClockMs=0;
        ClockS=0;
        while(ClockS <14400)        //延时4小时,14400秒
        {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if(!IntSignal)
                {
                        mDelay(1000);
                        if(!IntSignal)
                        {
                                TempClockS=ClockS;
                                IntProc();
                                ClockS=TempClockS;
                        }
                }
        }
        Erro_ri=0;
        S_State=P1&0x07;
        if(State>S_State)
        {
                ProcStop=0;
                do
                {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State-=1;
                        StateProc(1);
                }while(State>S_State);
                ProcStop=1;
        }
        else if(State
        {
                ProcStop=0;
                do
                {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State+=1;
                        StateProc(1);
                }
                while(State
                ProcStop=1;
        }
        else
        {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StateProc(1);
        }
        while(1)
                if(Erro_ri&RSState)
                        goto retu;
}

网友:
至少也得把延迟优化一下吧?难道这么久的延迟就让CPU在那里光等着?放到定时中断里判断延迟吧。

网友:
本程序功能:检测信号,当检测时间超过25s时,表示有系统故障,将p2拉高,延时12*42s。当检测到上升沿到来时,LED灯显示,且读取p2口对应12个地址状态(数组中定义)。

我读出来的结果是

把这两个信号想办法挂到两个中断上

用定时器处理时间,

主程跑状态

代码量不到LZ发的一半

网友:
"对方嫌不满意,不详细".
太多的立即数(magic number)!

网友:
你妹很强大,,,

网友:
嘿嘿,好像以前写程序都是乱写的,现在回去看看,真想抽自己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