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中的fram buffer (dma)地址问题?

楼主:
// Make sure this matches entry in config.bib
// These buffs are now offset via a constant
[color=#FF0000]#define DMA_BUFFER_BASE                                0xAC000000
#define DMA_PHYSICAL_BASE                        0x30000000  // S3C2440X01[/color]

#define AUDIO_DMA_BUFFER_BASE                (DMA_BUFFER_BASE + 0x00002000)
#define AUDIO_DMA_BUFFER_PHYS                (DMA_PHYSICAL_BASE + 0x00002000)

#define FRAMEBUF_BASE                                (DMA_BUFFER_BASE + 0x001d0000)
#define FRAMEBUF_DMA_BASE                        (DMA_PHYSICAL_BASE + [color=#FF0000]0x001d0000[/color])

s2440LCD->rLCDSADDR1 = ((FRAMEBUF_DMA_BASE >> 22)     << 21) |
                                        ((M5D(FRAMEBUF_DMA_BASE >> 1)) <<  0);

        s2440LCD->rLCDSADDR2 = M5D((FRAMEBUF_DMA_BASE + (LCD_XSIZE_TFT * LCD_YSIZE_TFT * 2)) >> 1);
        s2440LCD->rLCDSADDR3 = (((LCD_XSIZE_TFT - LCD_XSIZE_TFT) / 1) << 11) | (LCD_XSIZE_TFT / 1);

主要就是LCDSADDR1、LCDSADDR2、LCDSADDR3这三个寄存器怎么配?
如果要用LCD 专用的DMA的话,那个地址是怎么来的!

网友:
        搞错了事这个:

s2440LCD->rLCDSADDR1 = ((FRAMEBUF_DMA_BASE >> 22)     << 21) |
                                        ((M5D(FRAMEBUF_DMA_BASE >> 1)) <<  0);

        s2440LCD->rLCDSADDR2 = M5D((FRAMEBUF_DMA_BASE + (SCR_XSIZE_TFT * LCD_YSIZE_TFT * 2)) >> 1);
        s2440LCD->rLCDSADDR3 = (((SCR_XSIZE_TFT - LCD_XSIZE_TFT) / 1) << 11) | (LCD_XSIZE_TFT / 1);

网友:
现在屏只显示一半,一半是黑色??

网友:
没有弄过你这个,能把所有的都贴出来吗?
你是不是刷屏幕的时候刷错了啊?贴所以代码

网友A:
的确要看你的代码,提醒一下,LCD_XSIZE_TFT * LCD_YSIZE_TFT * 2  大小不能大于你的dma 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要看你的代码,提醒一下,LCD_XSIZE_TFT * LCD_YSIZE_TFT * 2? 大小不能大于你的dma 的大小

嘿嘿,对这个很重要,你显示一半说明你有一半还没有填充到。多配置一下就发现规律了。LCD显示原理要懂。

网友:
LCD  显示已经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