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DDK 编译问题

楼主: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Lock'兄弟是新手,谁能帮我解决一下。使用的开发工具是vc++6.0.小北谢谢了。

网友:
把出错的这行代码贴出来。

网友: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331)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331) : error C2501: '_KDPC::PULONG_PTR'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331) : error C2501: '_KDPC::Lock'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983)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KSPIN_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983) : error C2501: 'KSPIN_LOCK'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984)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984) : error C2378: 'KSPIN_LOCK' : redefinition; symbol cannot be overloaded with a typedef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983) : see declaration of 'KSPIN_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984) : error C2501: 'PKSPIN_LOCK'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6223)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Affinity'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6223) : error C2501: '_CM_PARTIAL_RESOURCE_DESCRIPTOR::__unnamed::__unnamed::KAFFINITY'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6223) : error C2501: '_CM_PARTIAL_RESOURCE_DESCRIPTOR::__unnamed::__unnamed::Affinity'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6357)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AffinityMas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6357) : error C2501: '_CM_COMPONENT_INFORMATION::KAFFINITY'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6357) : error C2501: '_CM_COMPONENT_INFORMATION::AffinityMask'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007)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007) : error C2501: '_KDEVICE_QUEUE::KSPIN_LOCK'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007) : error C2501: '_KDEVICE_QUEUE::Lock'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395)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Spin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395)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395) : error C2182: 'KeInitializeSpinLock' : illegal use of type 'voi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395) : error C2491: 'KeInitializeSpinLock'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395) : error C2440: 'initializing'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395)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04)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Spin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04)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04) : error C2182: 'KefAcquireSpinLockAtDpcLevel' : illegal use of type 'voi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04) : error C2491: 'KefAcquireSpinLockAtDpcLevel'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04) : error C2440: 'initializing'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04)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11)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Spin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11)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11) : error C2182: 'KefReleaseSpinLockFromDpcLevel' : illegal use of type 'voi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11) : error C2491: 'KefReleaseSpinLockFromDpcLevel'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11) : error C2440: 'initializing'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11)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1)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Spin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1)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1) : error C2491: 'KfAcquireSpinLock'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1) : error C2440: 'initializing'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 to 'KIRQL'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1)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7)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Spin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7)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7) : error C2182: 'KfReleaseSpinLock' : illegal use of type 'voi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7) : error C2491: 'KfReleaseSpinLock'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7) : error C2440: 'initializing'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29)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79)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SpinLock'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79) : warning C4229: anachronism used : modifiers on data are ignored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7479) : error C2491: 'KeTryToAcquireSpinLockAtDpcLevel'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data not allowed

网友:
我想这对高手来说是最简单的了,就是编译的问题

网友:
包含了哪些头文件,先后次序如何?是在哪里编译的?

网友A:
是开发详解里面的例子,WDM的2文件夹里面的,不是代码的问题,是开发环境的配置问题,但在网上找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在开始菜单中打开DDK的命令提示窗口来bui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发详解里面的例子,WDM的2文件夹里面的,不是代码的问题,是开发环境的配置问题,但在网上找了,还是不行。
你没按那书里说的配置啊,建议你还是用2005+DDKwizard,不用自己那么麻烦设置,我就用它。

网友:
你是用vc6编译的吗?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331)

xp sp2版本的ddk不支持vc6编译器,你在安装xp sp2 ddk 是选中windows 2000版本的ddk版本支持

然后在vc6 配置里面加上windows 2000的编译环境就可以了

【include 】目录

C:\WINDDK\2600\INC\W2K
C:\WINDDK\2600\INC\DDK\WDM\W2K

【library】目录

C:\WINDDK\2600\LIB\W2K\I386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2005设置include文件的选项在什么地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工具】| 【选项】,在弹出对话框左侧找到【项目和解决方案】| 【VC ++目录】

网友:
Error        3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exe'        DriverDev

网友A:
第一次用2005,第一次写DDK程序,连个hello都搞不定,唉

网友:
用VC生成驱动程序是很麻烦的,用DDK环境只要执行一下build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用2005,第一次写DDK程序,连个hello都搞不定,唉

你完全按照张帆那本书来做,怎么会编译不成功,看书要认真

网友:
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这里面的代码例子我编译通过了,都可以啊。
我是用vs2005, 然后把所有例子都放到ddk 的目录下,用vs2005编译或者用那个windowx xp checked那东西编译都可以通过啊,可能是你的编译选项或者代码的位置放错了。

网友:
认真看,应该能看明白的。虽然这本书写的有点潦草,呵呵。

网友:
我用的是vc6.0+xpddk
都可以编译通过
莫马达

网友:
谢谢各位,祝各位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