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语法问题,特简单的!

楼主:
我读一个有关GPRS打电话的程序,有这么几个语句:

CCeSerial *pCeSerial = (CCeSerial *)lparam;
其中CCeSerial是一个串口类,lparam是LPVOID型,那么(CCeSerial *)是干嘛的,是指针类型转换吗?

CGPRS *pGPRS = (CGPRS *)UserParam;
CGPRS也是类,但UserParam是DWORD型,(CGPRS *)应该不是指针类型转换了吧,应该UserParam不是指针类型了?

那么(CCeSerial *)和(CGPRS *)到底是什么用呢?

我是初学者……

网友:
lparam和UserParam是参数,你可以去看看传递给它们的值是什么?

后面的(CCeSerial *)和(CGPRS *)强制转换,与赋值时的类型在关。

网友:
嗯,你都知道特简单了,还问。。。。

这两个都是强制类型转换,C语言的基础知识。

网友:
强制转换,不过要注意强制转换带来的安全隐患。
在驱动中经常使用。

网友:
lparam和UserParam是参数,但是它们是不同类型的,一个是LPVOID,一个是DWORD型而不是指针
是不是DWORD就算不是指针,也可以把他强制转换成指针????

网友A:
DWORD不是指针,怎么可以强制转换成指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ORD不是指针,怎么可以强制转换成指针呢?????????

DWORD可以记录指针的值,当然也可以强制转换成指针。

网友:
前面的那个东东肯定是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