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毕业实习要求,向串口发一个脉冲,中间连放大器,将电流放大,然后将电子锁打开,现在向各位大虾求教向串口发脉冲的C语言程序,以及发完脉冲后是如何联线到锁上的,很急,谢谢了!

网友:
http://www.gjwtech.com/serialcomm.htm

那里有dos下访问串口的文章。

网友:
叙述有问题噢 呵呵, 串口发什么脉冲啊/

你是是想通过串口发送命令, 让mcu产生脉冲吧,然后控制你后面的...?

还是比较容易的

其实细想,你说的也对, 串口发下的数据,用示波器看是高低脉冲的哦 嘿嘿

网友:
wanyeye
电子锁是用脉冲驱动打开的,我想向串口发16进制的数来产生高电平,然后用max232转换一下,楼上的大虾,帮我看看能行吗?

过串口发送命令,   让mcu产生脉冲吧,然后控制你后面的电子锁是怎么实现的,小弟真的是不懂,而且很急......

网友:
高电平和状态1是不一样的

ttl电平将0-0.7左右定义为0,3.3-5左右定义为1

而232电平将-5- -15定义为1,+5 - +15定义为0

另外在ttl电平的串行通讯中,如果线路上没有数据,其电平反而是1。

说到底,这涉及到dos/windows下的上位PC机与下位mcu之间的串口通讯。建议直接在windows下进行开发。

网友:
......
我就是想在windows下开发,能不能具体点,只要能把锁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你得先确定如何开锁,假设这部分你能够用mcu解决,剩下的问题才是windows与mcu通讯的问题。

在windows下,像这种简单的应用,用串口控件就可以了,用vb做也挺方便,比如给下位机发一个字符U表示解锁,发L表示锁住。

网友:
如果身份认证成功了就向串口发脉冲,老师让我用C实现这个发脉冲的串口通信代码
这个发脉冲的代码怎么写呢?

然后老师又让我看一下放大器的原理,说是pc机的电流太小,不足以驱动锁打开,要将电流放大

网友:
都不知道要发什么样的脉冲,如何写代码?你如果又要用C,又要windows下就用vc吧,里面也有串口控件。

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设备,是走的串行通信,还是就是用串口当普通的数据线了,不走串行退出,的确可以将串口当普通的数据线使用,俺们有一个dos采集波形的应用,就是在通过串口中将电平引过来的。

网友:
也就一个串口通信吧?

呵呵

不过要是说是脉冲的话,好像是用那几根控制线啥的吧?

如果只要脉冲

从数据线上取的话。。。

那么看是什么样的系统,对应找相应的库就完事了

网友:
各位大侠,我需要详细的步骤,因为要的很急,而我连一点相关的东西都没学过,拜托各位了

网友:
已经足够详细了,你不如先准备一根串口线,在两台PC上串口上连起来,两台机器上都用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助手打开串口,先熟悉一下串口这个设备。或者装一个虚拟串口。

网友:
如果用串口直接输出脉冲是不行的!因为RS232的协议格式是固定的。不要用串口。用打印口可以做到很精准的脉冲!

网友:
我认为“向串口发一个脉冲,中间连放大器,将电流放大”思路可能有问题,
我想PC串口-》通讯接收的下位机用51之类的单片机,-》经单片机控制电子锁应该很容易,
中心放在通讯协议,及控制部分,

网友:
锁是通过高电压控制的,老师说他那个变压器连在锁上就能打开锁
通过串口发控制命令,控制一个元件,来产生功率足以打开锁的高电压
老师说这个和控制电机是一个道理

网友:
你先看看他发的什么,用串口捕捉软件
然后用串口自己调试

网友:
pc的232口有几根控制线,可以用程序设置为高或者低电平
你实际上只需要接两根线出来,一根地线,一根控制线就可以了
你老师说的没错,这个信号太弱,无法驱动锁,你应该再加个三极管放大一下
驱动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去开、关电子锁

网友:
控制串口的引脚电平来控制一个继电器动作
从而控制解锁动作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