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有没有像XP那样的任务管理器?

楼主:
最近在做WINCE开发,菜鸟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能查看程序线程数和占用内存大小之类的工具?

网友A:
没有在wince下运行的,不过evc和Pb都提供了remote porcess viewer,可以把wince设备和PC连接,在PC端运行该工具。

网友:
前两天刚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的。

Header: Tlhelp32.h.
Link Library: Toolhelp.lib.

CreateToolhelp32Snapshot等系列函数。

网友:
查看查看程序线程数如2楼。

内存大小可以用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evc
下有这个工具,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wince下运行的,不过evc和Pb都提供了remote porcess viewer,可以把wince设备和PC连接,在PC端运行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