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用单片机做USB 接口的 显示器?

楼主:
主机是8051单片机,要求使用USB 连接一个显示器
显示器可以是LED 也可以是液晶的!
请问一下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技术?
有做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如果显示器的控制器能支持USB接口协议就可以
如果不支持的话
就要经过USB控制器转成显示器控制器可以接受的数据
一般的是不可以直接连的
USB的电平和TTL的电平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技术当然有啦

方案:

    采用8051控制USB主控制器(如CH375),
    显示端采用USB设备芯片,如PDIUSBD12,同时,该IC也要用MCU来控制

评价:

    这种做法画蛇添足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我的项目有必要的!
原因: 由于受安装空间的限制,显示器只是产品的附件,用于在系统工作的时候调试系统的参数,调试完毕后显示器需要拔下来,在产品实际工作的时候不会用到!
         附注:产品一旦通电后很长时间不会断电!

网友:
呵呵,一般的调试都是用串口接电脑,很少用LCD的

网友:
呵呵 不是windows系统 是个51的简单系统!
我所 说的 的调试 是指  调节一些电路参数比如 数字电位器,基准电压 !

网友:
最好还是想想别的办法,不要用USB,USB太复杂,恐怕你一时难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项目有必要的!
原因: 由于受安装空间的限制,显示器只是产品的附件,用于在系统工作的时候调试系统的参数,调试完毕后显示器需要拔下来,在产品实际工作的时候不会用到!
         附注:产品一旦通电后很长时间不会断电!

楼主是想利用PC机上USB外设可以“热插拔”的特性?那可是需要操作系统支持,如果你单片机中的软件没有这样的功能,就算用了USB接口也是不行的。
给你个建议:用LCM显示模块,内容不停刷新,背光由单片机控制,有按键时,开背光、开定时器、设置延时时间,定时器超时到了后关定时器、关背光。

网友:
对  主要是 热插拔的 特性使用!
不过你的建议 好像不太行!
关了背光 就可以把显示器拔下来吗?

网友:
期待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