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中的.rc文件修改后编译后问题

楼主:
我在wince 4.2下,修改了public/common/oak/startui/下的驱动中的startui.rc文件,但是命令行编译后,又进行重编译,在进行操作时他的对话框还是默认的大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修改的文件是否版本不同??

如果你的WINCE为中文版本,应该修改0804目录中的res文件

网友:
我用的英文版本,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希望高手能给与指导!

网友:
可能是LZ修改的地方不对呗!

网友:
要么是修改的地方不对,要么是改过之后没有真正编译进新的镜像。改过之后,直接将project进行clean和rebuild all

网友:
能不能具体告知该修改何出啊?我是用evc打开后在对话框模式下修改的.

网友:
我的pb中build下的build,compile,rebuild all从来都是灰色的,每次都是用build platform进行编译,问一下是为何?
我改了0804下的startui.res后,编译后密码对话框就消失了,只是改了密码框的位置而已,不知道是咋会事,还有编译时已经看到他编译了0804下的startui.res文件,并生成了gwes.exe,请高手给与指导!

网友:
引用楼主 tysundz 的回复:
我在wince 4.2下,修改了public/common/oak/startui/下的驱动中的startui.rc文件,但是命令行编译后,又进行重编译,在进行操作时他的对话框还是默认的大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1年多前的帖子,我顶上去
可怜的我,也是这样的结果
哪位神人看看吧

网友:
直接修改0804下的RES文件,中文版的话,其它类似
BUILD修改的目录
再SYSGEN系统

网友A:
“BUILD修改的目录 ”
在哪里build修改的目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ILD修改的目录 ”
在哪里build修改的目录呢?

比如我只是修改了
\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7\netui.res
这个文件

网友:
如果只是更改res檔的話就不需要build,直接sysgen讓他link起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