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errorPRJ0004

楼主:
手头有个win32的工程,将它转为wince的工程,用wince的SDK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1>NewcomCosScript : error PRJ0004 : Could not generate command line for the 'VCCLCompilerTool' tool.
1>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d:\work\集成支持\Card\cardtest\win32\uCard_SD1SC\源代码\NewcomCosScript_step\project900 (ARMV4I)\Debug\BuildLog.htm"
1>NewcomCosScript - 1 error(s), 0 warning(s)

请教该如何解决?

网友:
pc上的项目直接转???

建议还是新建一个wince项目然后把文件拷贝过来

网友:
是个mfc工程 另建一个工程比较麻烦 是否能够不另建转过去?

网友:
建一个工程有什么难的?

要直接转过去才是真的很难,很麻烦。

网友:
OK 我知道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工程很大,我把文件复制过去,但是它就是不从winmain函数开始执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