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MAX232与DB9的连接

楼主(2007-05-14):
请教一下,关于MAX232与DB9的连接
想请问一下
DB9串口头是有分公母的么?
如果是的话它们的管脚有什么区别吗?
我选用的是公的DB9
用2脚连MAX232的14脚(RT-OUT1)
用3脚连MAX232的13脚(RR-IN1),这样子连接有问题么?
请大家来帮忙呀
我在做毕设
不知道会不会接反了。。。。
问题

网友A:
都用标准法,都用标准线,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有特殊的要求,可以改跳出就OK了!!

网友B:
公的该是DCE,和PC的DB9一致
1 载波检测 DCD (i)
2 接收数据 RXD (i)
3 传输数据 TXD (o)
4 数据终端就绪 DTR (o)
5 信号地 GND
6 数据集就绪 DSR (i)
7 申请发送 RTS (o)
8 清除发送 CTS (i)
9 振铃指示 RI (i)

网友C:
现在很多东西都不管是DCE还是DTE,乱来的~~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吧,用的是交叉线还是直连线也有关系

网友D: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E:
最简单的,那个万用表量一下,什么都出来了

网友F:
更正---
公的该是DTE,和PC的DB9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