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的问题

楼主(2007-08-22):
s3c2410的问题
在s3c2410下程序是一定要下到0x30200000这里么?我自己修改了一个ucos的程序,下到芯片,但是指定的地址是从0开始,结果跑错了,然后就一直不能再下载其他程序了,请问应该怎么修正这个错误。
原因可能是:我查了下,下载程序时总是只能从0x20000后面开始写,前面的则写不了,有可能是没有擦除前面的块的原因,请问应该怎么擦除前0x20000的块?
谢谢!!!
程序

网友A:
你看一下2410的地址表,SDRAM的地址是从0x30000000开始的,地址0是nor flash或者内部RAM(stone step),所以下载地址一般是0x30000000后面某个地址(当然也不能太大,超出了范围)

网友B(2007-12-25):
LZ说的0感觉应该是NAND的0块吧,一般bootloader下载到哪儿的,你下载了其它的程序当然以后就不能再下载别的了,那个0x30200000应该是SDRAM的地址,你是用什么下载的程序啊,是sjf2410.exe吗

网友C:
bootloader如果只下载到sdram,不烧写flash的话,地址就是你说的0x30200000

网友D:
专业提供SDK二次开发包的短信平台接口等,企业短信群发平台,可群发短信、彩信、语音、传真、邮件等。发送接受速度快,成功率高,5万家用户保证质量!附注:软件界面简洁化,操作简便化,不需要任何硬件配备(除了电脑及上网)可以几个部门同时使用,并可以由一个总帐号管理,可以随时查看子帐号的使用情报况,余额分配等有如意通客户端,网络版,SDK短信平台接口等多版本供您选择
联系人:刘斌 手机号码:13163799460 QQ:178493093 MSN:liubinkyt@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