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CE程序部署到设备上去?

楼主:
各位老兄好.小弟刚刚WCE入门.我写的wce的程序,用EVC开发,安装了WINCE5.0的SDK,程序在模拟器上运行正常(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的程序).但我现在却没有办法把程序弄到我的WINCE的硬件设备上来运行啊.
EVC 的工具栏上选择为:
STANDARDSDK_500   Win32(VCE ARMV4I) Release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关键是最后那里只能选择模拟器,不能选择设备啊.如果我选择用ppc 2003的SDK就可以后面选择PPC2003的设备和模拟器,但是用WCE的SDK为什么不能直接选择部署到设备了?那请问我的程序如何部署到我的设备上去啊.

我的设备是一个GPS导航器来的

eeworld上有帖子说要有设备的专门的SDK才行.
但我试了下.NET2005,用它来弄就可以直接将程序部署到设备上去,但他还要考个.net的东东到设备上去,我的设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存储(5M多),弄了很久都没办法把一个HELLO WORLD的小程序部署到我的设备上去,痛苦.为什么用EVC就不能直接往设备上部署了.

我查了一下我的设备,处理器是:sumsung arm9 400MHZ(S3C2440A) ,但是我在网上找不到它的SDK了

非常感谢各位了

网友:
找提供给你硬件设备的人要。

网友:
  自带的只有模拟器...找设备相关的SDK才行!

网友:
你把编译好的程序,直接拷贝到你的设备或者SD卡上,双击就可以运行。

当然最好是安装设备的SDK,那么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
这只是连接问题,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将release文件复制到device运行

网友:
EVC 的工具栏上应该选择为:
STANDARDSDK_500   Win32(WCE emulator) Release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在编译连接之前你最后是通过Tools->Configuer Platform Manager..选择你要使用的设备Test一下,看你的模拟设备安装好了没有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老兄相助

这只是连接问题,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将release文件复制到device运行
---------------------------------
我复制过,复制到设备上那个EXE文件还是不能运行,运行了鼠标漏斗了一下,也没什么提示就什么都没有了。

设备是我买的一个GPS导航器,想自己在上面做点小应用,卖商说没什么SDK提供给我的,打厂商电话也不提供。

我觉得奇怪的是.net2005用VS自带的SDK是可以让程序直接编译到设备上的啊。我除了这个GPS导航器外,还有一个MIOA700的PDA,用.net2005直接将这个程序直接部署到pda上去,不过部署的时候会提示一次错误,但是程序照样运行正常。

网友:
你说的PDA其实也有SDK,不过它是标准的SDK: WINDOWS MOBILE5.0 FOR PPC,而wince因为是可定制的系统,所以每个不同的定制,会有不同的SDK。

网友:
你应该建立一个console的程序,比如只是弹出MessageBox,这样来测试。

网友:
那看来现在我是一定要找到这个专门的SDK才行了?

但是我找不到sumsung arm9 400MHZ(S3C2440A)  这设备的SDK,问卖家说他们不懂.请问各位老大,如何才能找到该SD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