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单片机电路实现设备间切换的方案

楼主(2007-11-19):
设计一个单片机电路实现设备间切换的方案
小女子接触硬件设计时间不长,要做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东西,请大家帮个忙理清一下思路,给个意见。
有一个控制台连接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设备,控制台上有调节旋钮,需要用哪个设备,就把旋钮手动调节到相应的档,以完成工作。现在觉得手动来回换挡比较麻烦,要改成软件控制,我初步想了两个方案,大家帮我看看可行不可行啊。
第一,设计一个带有液晶屏的单片机电路,和那些设备相连接,编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在液晶屏幕上显示菜单似的界面,通过菜单选择来实现设备间切换。
第二,设计一个单片机电路,与电脑相连,再编写一个可在电脑中运行的程序,实现用鼠标控制以实现设备间切换的目的。
大家说哪个更容易实现呢,还是谁有好的方案,参考一下。之前从来没有独立做过,觉得压力好大。帮帮忙啊,先谢谢了!
设备
设计
小女子
液晶屏
控制台

网友A:
有一个控制台连接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设备,控制台上有调节旋钮,需要用哪个设备,就把旋钮手动调节到相应的档,以完成工作。
是现在使用的方法吗?先弄清楚该调节旋钮的实现方法,如果该调节旋钮只是起开关作用的话,就很好做了,只需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PC软件操作串口 ->(控制单片机)-> 单片机用你以前切换开关的方式控制你的设备

网友C:
谢谢两位回帖,那个旋钮就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这么看来好像不是很难哈

网友D:
如果是开关的话,可以直接使用电脑的并口输出来控制,最少也可以控制8组开关,只需要加缓冲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E:
妹妹仔,我有现成的整套设备,要就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