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 814, 可否将数据写如8kb的FLASH中,由什么指令读取 ...

楼主(2007-07-06):
ADuC 814, 可否将数据写如8kb的FLASH中,由什么指令读取指定地址的数据?
现在只发现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中的方式,还有读写640B的数据存储区的指令,但想要把程序和数据都放在8KB的FLASH中容量大点,但是没有找到程序读取那个区域里的指定地址的存储器值的方法,不知这个方式是否可行?谢谢! 小弟刚做单片机.
数据
存储器
FLASH
程序

网友A:
8KB的FLASH,好象不能用指令写的
不过可以用下载模式写的1
看数据文件的啊

网友B:
恩,可以下载写. 但不知如何在单片机中读特定地址的写入的数据?

网友C:
你加一个2401撒
简单,便宜

网友D:
苦闷的就是因为硬件已经确定,板都是用已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