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程序中段的概念的不解

楼主(2007-01-23):
关于汇编程序中段的概念的不解
关于汇编程序中段的概念,我始终没弄清楚:
1).在程序中设置代码段有什么作用?
2).1个c源文件编译后,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只有一个程序段,但数据段则可能有几个,对吗?小弟在此先谢过!
概念
源文件
程序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的汇编了,我是忘了8086里怎么操作中断了,在A51中,数据段和代码段是明显分开的,至于C里面的,你就不用关心,编译器帮你做完了这事...

网友B:
对线性寻址方式的处理器来说,设置段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指令与数据分开,同时便于连接定位。

网友C:
应该是为了连接定位方便及代码优化方便吧